基恩士KV8000通过HT3S-EIS-MTP网关 与艾而特智能控制器交换数据

楼主(2023-04-20):
基恩士KV8000通过HT3S-EIS-MTP网关

艾而特智能控制器交换数据

目录

一、概述 2

二、艾而特智能控制器 2

2.1 参数表 2

2.2 通信参数设定 3

三、网关的配置 4

3.1 HT3S-EIS-MTP网关介绍 4

3.2配置网关EtherNet/IP网口的地址 4

3.3网关连接Modbus TCP设备的配置 6

3.4配置要读取的Modbus存储器 9

四、基恩士PLC配置 12

五、运行结果 17

5.1  运行步骤 17

5.1 参数的读取 18

5.3 参数的写入 19

一、概述

本文主要介绍使用HI-TOP网关 HT3S-EIS-MTP在基恩士KV8000 PLC和艾而特智能螺丝刀控制器HNA-2X41之间进行数据交换。

解决的问题:基恩士PLC KV8000监控艾而特智能螺丝刀控制器

解决方法:使用HI-TOP网关 HT3S-EIS-MTP。基恩士KV8000支持EthterNet/IP协议,艾而特智能螺丝刀控制器支持Modbus TCP协议,而HI-TOP网关 HT3S-EIS-MTP可以在EthterNet/IP网络和Modbus TCP网络之间传送数据。以下为测试环境:

二、艾而特智能控制器

2.1 参数表

艾而特智能螺丝刀控制器支持Modbus TCP协议,在其手册中可以看到它参数对应的Modbus TCP地址表如下(总共80个参数):

80个参数对应的Modbus地址为40001 – 40080 (或40000 – 40079)。

2.2 通信参数设定

设置艾而特智能控制器的地址,本文设置为192.168.1.7,端口号为23,站地址为1。如下图所示:

三、网关的配置

3.1 HT3S-EIS-MTP网关介绍

HT3S-EIS-MTP是一款EtherNet/IP从站功能的通讯网关。该产品主要功能是将各种Modbus TCP设备接入到EtherNet/IP网络中。本网关连接到EtherNet/IP总线中作为从站使用,连接到Modbus TCP总线中作为主站(客户端)或从站(服务器)使用。

下面来介绍HT3S-EIS-MTP的配置,网关所有的配置都是使用GW Modbus Builder这款软件来进行。

3.2配置网关EtherNet/IP网口的地址

使用GW Modbus Builder连接到HT3S-EIS-MTP网关的P1口,并把拨码第8位拨到ON,如下图所示。此时网关P1口地址为:192.168.1.100

选择菜单“设置 -> 通信设置 -> 以太网设置”:

在弹出的窗口中选择本机连接网关P1口的网卡的地址,并输入网关的地址(这里是192.168.1.100),点击确认按钮。注意,计算机网卡地址和网关地址要在同一网段。

然后选择“工具->在线”菜单:

在协议选择框中选择Ethernet/IP配置”,点击确认按钮。

输入网关运行时的Ethernet/IP地址,点击“写入配置”按钮把配置写入到网关,如下图所示。说明,网关Ethernet/IP口的配置和运行是两个不同的IP地址。

3.3网关连接Modbus TCP设备的配置

使用GW Modbus Builder连接到HT3S-EIS-MTP网关的P3口,也就是Modbus通信口,如下图所示。网关P3口地址为:192.168.1.200

选择菜单“设置 -> 通信设置 -> 以太网设置”:

在弹出的窗口中选择本机连接网关P3口的网卡的地址,并输入网关Modbus口的地址点击确认按钮。注意,计算机网卡地址和网关地址要在同一网段。

在协议选择框中选择TCP8配置”,点击确认按钮。

打开TCP配置窗口,如下图所示。

1.在目标IP地址处输入P3口的地址。

2.点击“连接”按钮。

3.修改端口1的参数。本文中,HT3S-EIS-MTP网关作为Modbus TCP客户端(作为客户端还是服务器通过拨码开关第0位来选择),最多可以连接8个Modbus TCP设备,对应下图中的8个端口。

4.这里设置端口1的参数为艾而特智能控制器的网络参数,地址:192.168.1.7,远端端口:23。每改一个地方都要点击后面的“修改”按钮。

5.点击“确认当前配置”。

3.4配置要读取的Modbus存储器

使用GW Modbus Builder连接到HT3S-EIS-MTP网关的LAN口,如下图所示。网关P3口,地址为:192.168.1.201

然后分别双击右侧的“Modbus MasterModbus Slave添加Modbus主站(客户端)和Modbus从站(服务器),如下图所示:

双击Modbus Slave”配置要读的寄存器,本文中添加“03 读保持寄存器”,起始地址为0,长度80,对应智能控制器的80个参数。

同样添加要写的寄存器,智能控制器里要写的参数包括:

§ 操作指令,参数4

§ 用户运行参数,参数49-80,需要注意的是,参数51只接受功能码06。因此,对于参数495051使用功能码06,参数52-80使用功能码10

最终添加的结果如下图所示:

双击Modbus Master”,然后点击“地址映射表”,查看所有地址寄存器。这里除了从站的寄存器之外,还有一个状态字和控制字,因此,输入有81个字,输出有34个字。如下图所示:

选择菜单“设置 -> 通信设置 -> 以太网设置”:

在弹出的窗口中选择本机连接网关LAN口的网卡的地址,并输入网关LAN口的地址,点击确认按钮。

点击“下载”按钮,写入配置。

下载过程会有进度条提示,进度条到100%代表下载成功,如下图所示:

四、基恩士PLC配置

新建项目后,并设置PLCIP192.168.1.10

在左侧系统树中右键选择EtherNet/IP”,在弹出菜单中选择“EtherNet/IP设定”:

可以自动扫描EtherNet/IP设备,也可以手动配置。相应提示如下图:

第一次配置EtherNet/IP时,需要先安装网关的ESD文件,因此这里选择手动设置。

在右侧的设备列表上,右键其中一个文件夹,选择“登录EDS文件”,如下图所示:

选择HT3S-EIS-MTPEDS文件。

安装成功,如下图所示:

双击或拖拽HITOP-EIP-AdapterPLC上,并输入网关的地址,如下图所示:

点击下图中2个地方的“Exclusive Owner”都可以打开参数组态对话框。

在参数组态对话框中,点击“参数设定”按钮,来设定读写的字节数,从前面图19中可以知道输入81个字,输出34个字,因此这里输入设置为162个字节,输出设置为68个字节。如下图所示:

接着点击“软元件分配”,设置输入输出对应的PLC的软元件,这里按照默认的分配即可。输入对应的软元件从W00开始,总共81,输出从W52开始,长度为34个字。

也可以展开查看输入输出配置,如下图所示。最后,下载程序到PLC

五、运行结果

5.1  运行步骤

1. 网关的拨码开关8位为OFF(运行模式),第1位和第2位为ON(网关作为Modbus TCP的客户端运行)。

2. 连接网关P1口到KV8000的网口,连接P3口到智能控制器的网口

3. 启动PLC

4. PLC 中为网关的控制字写1后启动网关的数据交换(如果在GW软件中设置了网关自动启动,可以不做这一步的操作)。之后如果网关工作正常,状态字将会在0和1之间变化,代表收发数据,如下图所示。

网关正常运行时各指示灯如下图所示,EtherNet/IPOK灯亮, Modbus TCPOK灯闪烁。如下图所示:

5.1 参数的读取

PLC编程软件KV Studio切换到监控器模式,正常运行的网关在这里显示绿色的圆点,如下图所示:

双击“HITOP-EIP-Adpater”,可以监控输入输出区的数值,如下图所示:

W02对应智能控制的第2个参数,也就是ID

实际的ID1,但PLCW02的数值为十六进制的 0100

也就是说,KV8000 PLC读到的数据要交换高低字节后才是正确的数据,需要在PLC编写程序进行转换,或者拨码第7位拨到ON的位置(自动交换高低字节)。

下图是对W02(参数2,设备ID)进行高低字节交换的处理程序,最终读到的结果存储到DM100。其它参数进行同样的转换即可。(如果拨码第7位拨到ON的位置时则不需要这部分的编程转换)。

5.3 参数的写入

通过查询智能控制器的手册,得知参数写入的过程如下表所示,先设置任务(参数49、参数(参数50)以及相应的参数值,之后对参数511。写成功后参数51会自动变为0。

下面以写入加速度参数为例来说明在PLC中写入参数的过程(本文是写入一个参数,也可以同时写入多个参数,过程相同)。

加速度对应的是参数79,减速度对应参数80。如下图:

对应的寄存器是OUTW072,W073,如下图所示:

编程如下,分别把DM101\DM105\DM102\DM103\DM104进行高低字节反转后传给W072\ W073\W054\W055\W056

打开KV Studio编程软件的“登录监控器”,先设置DM101W072,参数79)为2033DM105W073,参数80)为2022DM102W054,参数491DM103W055,参数50)为1后,再设置DM104W056,参数51)为1,如下图所示:

可以看到智能控制器的参数1下的加速度和减速度设置值变为了20332022,如下图所示:

注意,如果拨码第7位拨到ON的位置时则不需要编程转换高低字节,上面就可以直接操作W072(参数79)、W073(参数80)、W054(参数49)、W055(参数50)和W056(参数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