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阀块软件MDTools如何快速完成自动装配

楼主(2023-04-20):
液压阀块软件MDTools如何快速完成自动装配

摘要:MDTools一款专业的三维阀块设计软件,这款软件对液压系统设计有非常大的帮助。

MDTools 除了有强大的阀块的设计功能,还能自动的完成阀块的装配工作,能够最大的提升我们的工作效率。

比如我们要完成以下的装配体,要怎么做?以solidworks为例的话,要插入每个零件,然后进行每个配合,在MDTools里面就比较简单了,能够自动完成装配!

下面我们看一下具体的操作:

一、      新建一个装配体,然后将设计完成的阀块插入SOLIDWORKS中。

二、      打开MDTools工具栏,选择自动装配功能。

三、      选择要装配的模型文件夹及需要装配的孔腔。

四、      如下图所示,选择CAD模型及根据模型的装配顺序一次选择模型,或者全部选择完成之后,调整模型的顺序。并点击OK

五、      点击装配之后,软件就可以快速的完成阀块的装配了。同时如果模型发生更改,我们也可以点击更新按钮,快速完成装配体的装配更新。

网友A:
MDtools专业的液压阀块设计软件,效率高

网友:
MDtools快速实现装配,太方便了

网友B:
MDtools在SOLIDWORKS环境下可以轻松实现液压阀块的自动装配,大大提高了设计效率

网友C:
专业的液压阀块软件MDTools!

网友D:
MDTools使原先复杂的阀块集成设计变得快捷简单,并为用户避免了许多常见设计错误的发生,使设计成本和制造成本大大降低。

网友E:
solidworks 功能丰富,效率高

网友F:
这个自动装配确实能够提高好多效率

网友G:
MDTools的自动装配功能非常智能,为液压块的装配工作节省了很多时间!

网友H:
MDTools 除了有强大的阀块的设计功能,还能自动的完成阀块的装配工作,能够最大的提升我们的工作效率

网友I:
使用MDTools设计液压阀块时,拥有传统设计软件无法比拟的效率和准确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