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防爆电机相关的知识

楼主(2023-04-20):
公司准备找一家防爆电机厂家合作贴牌,有几个问题需要请教一下

  1. 国内防爆电机技术和质量都是顶级的公司是哪几家(接近cantoni防爆电机品质)?

  2. 以上公司的产品能否达到欧盟ATEX M2级别?(采购产品用于煤矿,需要防粉尘和可燃气体)

  3. 采购此类防爆电机应该注意哪些参数?除了参数之外关于产品本身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

网友A:
AI 作答:

  1. 目前国内防爆电机技术和质量都比较成熟,常见的一些品牌有ABB、西门子、施耐德电气、欧姆龙等。这些品牌的产品质量都比较可靠,接近cantoni防爆电机品质。

  2. 以上品牌的产品都可以达到欧盟ATEX M2级别,但需要根据具体的产品型号和规格进行选择。

  3. 采购此类防爆电机需要注意以下参数:

  • 防爆等级:根据使用环境选择适当的防爆等级,如Exd、Exe等。

  • 防护等级:根据使用环境选择适当的防护等级,如IP65、IP66等。

  • 功率和转速:根据使用需求选择适当的功率和转速。

  • 安装方式:根据使用环境选择适当的安装方式,如法兰式、轴承式等。

  • 电源电压:根据使用环境选择适当的电源电压,如380V、660V等。

此外,还需要注意产品的质量、售后服务等方面,选择有信誉的厂家进行合作。同时,需要了解产品的使用说明和维护保养方法,确保产品的安全可靠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AI 作答:目前国内防爆电机技术和质量都比较成熟,常见的一些品牌有ABB、西门子、施耐德电气、欧姆龙等。这些品牌的产品质量都比较可靠,接近cantoni防爆电机品质。以上品牌的产品都可以达到欧盟ATE...



我们需要和国内厂家合作。

网友B:
防爆电机  贴牌    你确定

网友C:
卧龙电气,南阳微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防爆电机  贴牌    你确定



是的,会在欧盟销售。

网友D:
注意!煤矿防爆电器是单独一类,不能用其他类别的防爆电器。

网友E:
引用 楼主:
"fighting2021"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AI 作答:目前国内防爆电机技术和质量都比较成熟,常见的一些品牌有ABB、西门子、施耐德电气、欧姆龙等。这些品牌的产品质量都...

        -----------------------------------------------------------------       国产厂家吧,ABB这些在中国也有厂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新知可"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对内容: 【"fighting2021"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AI 作答:目前国内防爆电机技术和质量都比较成熟,常见的一些品牌有...



这些国外品牌想合作贴牌很困难,不如国产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