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VIEW开发TCP网络通讯程序3

楼主(2023-04-20):
LabVIEW开发TCP网络通讯程序3

将状态转换为插件

现在已经了解了进程的基本操作,需要下面围绕它包装更多的逻辑,以将其转换为可用的代码。

添加关机和错误处理

首先,如果这个新进程要在测试平台应用程序插件定义的结构中灵活使用,那将需要一种机制来在应用程序的其余部分停止时自行关闭。由于该机制已经定义,要做的就是注册正确的事件(Stop Application)并添加一个事件处理程序以使其执行某些操作。

通常情况下:当关闭事件触发时,处理程序将要执行的下一个状态设置为0,并将超时设置为0。请注意,它实际上并没有停止循环-如果它停止了最后一个状态(关闭侦听器引用)将永远不会有机会执行。最后,还需要提供错误处理。

定义协议

随着新的中间件插件丝滑地嵌入测试平台框架中,下面需要创建处理网络交互的可重入连接处理程序。但是,在这样做之前,需要准确定义通信协议的外观。

网络的一个关键概念是层的概念。已经讨论了用于建立连接的TCP协议,但这并不是全部。TCP建立在称为IP的较低级别协议之上,该协议本身构建在用于处理物理接口等内容的更低级别的协议之上。此外,该协议栈还可以向上扩展。例如,VI服务器至少部分建立在TCP之上,现在将创建自己的协议来定义用户希望如何通过TCP进行通信。

这种分层可能看起来令人困惑,但它提供了巨大的价值,因为每一层都是一个模块化实体,可以在不中断其他所有内容的情况下进行交换。例如,假设用户换掉了计算机中的NIC(网络接口卡),堆栈中唯一需要更改的部分是连接到硬件的最低级别。

用户需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定义将通过连接来回传递的数据,以及这些数据在TCP通信通道中时将如何表示。理想情况下,想要一种在功能方面灵活的数据表示,其数据表示是严格的,并且即使在像C++这样的原始语言中也易于生成。为填补这一利基市场而创建的第一个标准是HTML的衍生产品,称为XML。问题在于,虽然它在前两点上表现出色,但第三点是一个问题,因为当用于编码小型数据结构时,相同的功能使其非常灵活和严格,合谋使其非常冗长。或者换句话说,对于小型数据结构,XML文档中的数据密度非常低。

幸运的是,有一个替代方案非常适合我们需要做的事情:JSON。首字母缩略词代表“JavaScript对象表示法,顾名思义,该表示法最初用于促进JavaScript应用程序中的数据传递。巧妙的是,许多JSON概念可以很好地映射到本机LabVIEW数据结构。例如,就数据类型而言,用户可以拥有字符串、数字和布尔值,以及这些数据类型的数组。定义JSON对象时,需要将其定义为这些基本数据类型的集合有点像LabVIEW中对Cluster执行的操作。但是JSON还允许用户在新对象的定义中包含其他JSON对象,只是LabVIEW允许用户将clusters 嵌入到clusters 中。最后,为了锦上添花,地球上几乎所有的编程语言(包括LabVIEW)都支持该标准。

为了解工作情况,可以考虑温度控制器参数的情况。想要配置此值时,远程应用程序需要发送以下字符串:

{

"Target":"DogHouseTC",

"Data":{

"ErrorHighLevel":100,

"WarningHighLevel":90,

"WarningLowLevel":70,

"ErrorLowLevel":60,

"SampleInterval":1

}

}

此字符串定义一个包含两个项目的JSON对象。第一个被标记,它包含一个字符串,用于标识它想要配置的特定插件。第二个项目的名称被标记。此子对象有5个值,表示配置温度控制器所需的各个参数。如果用户想知道,代码是这样将该字符串解析回LabVIEW数据结构:TargetDogHouseTCData

没错,只需要一个内置函数和一个typedef簇。神奇之处在于字符串和簇代表完全相同的逻辑结构,因此LabVIEW的内置函数很容易从一个映射到另一个。

需要注意的另一件事是,集群中的值有一个与之关联的单位,在本例中为毫秒。LabVIEW处理此情况的方式与一般处理单位的方式一致:当将数据转换为无单位形式(如JSON值)时,它使用数据类型的基本单位表示值。在所显示的例例中,是时间,时间的基本单位是秒,因此LabVIEW1000毫秒表示为1秒(以JSON表示)。同样,当将字符串解展回LabVIEW数据结构时,该函数会解释在集群中定义的值基本单位的输入值。

在开始采集数据之前,仍然需要添加一些内容。首先,需要记住以太网是一种串行协议,因此,如果接收器可以提前知道预期的数据量,则使用起来要容易得多。为了满足这一需求,将附加一个2字节的二进制值,作为总消息。另外以某种方式判断消息是否完好无损且没有损坏,因此还将附加一个2字节的CRC。此外,为了使CRC易于其他应用程序生成,使用标准的16CCITT形式的计算。因此,一个命令数据包的样子如下图所示。

同样,可以对响应消息使用相同的基本结构。所要做的就是将JSON“有效负载重新定义为具有两个对象的JSON对象:一个数字错误代码(其中0=“无错误),以及一个包含响应需要返回的任何数据的字符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