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ES2的com2与com3接收的格式不一样?

楼主(2023-04-21):
同样的波特率,一样的读取指令,

com2读取出来的数据格式是8位,

com3读取出来的数据是16位,

上图是指令是MODRW k30 k3 k0 D170 k6

下图是用modrw k30 k3 k0 d200 k6 ,读取出来直接就是6个寄存器,数据也是16位

网友A:
应该是显示的格式不一样吧

楼主:
COM2使用MODRW k30 k3 k0 D170 k6

读取出来的数据占用D170~D186,D170=远程地址30,D171=指令03,D172=数据位数12,D173~D184=12个数据,数据格式8位,

D185~D186:校验位

COM3使用modrw k30 k3 k0 d200 k6

读取出来的数据占用D200~D205,占用6个16位数据寄存器,

为什么同样的读取指令,同样的参数,读取出来的数据格式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