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小程序

楼主(2023-04-21):
设计个有人进门报警,出门不报警的程序,怎么打赏我也不会,谁能设计好我请他喝奶茶,哈哈

网友A:
门外一个光电X0;

门里一个光电X1;

先碰到X0,再碰X1,报警;

先碰到X1,再碰X0,忽略。

无论先碰到X0还是X1,过多久另一个未接收到信号,回初始状态。

如果这个人足够胖,能同时挡住X0和X1,那么会降低出错概率。

如果两个光电离得太远,一个人进门后立马跟着另一个人进来,或者一个人出门的同时另一个人进来,可能还得做个逻辑判断。

网友B:
如果进门出门是2个门,内门装个铃铛,门只能往内门方向开,人进来撞铃铛上,出门啥也不装,人不能从进门出去就行了

网友C:
加入检测,程序逻辑处理就可以了

网友B:
雇我,有人进来我就喊一嗓子,出去我就不喊!

网友D:
雇我,有人进来我就喊一嗓子,出去我就不喊!

这个最好!增加就业

网友E:
爬楼看了<此处内容被屏蔽>都是人才,学习了

网友F:
文接一楼

建议用三个感应光栅进行控制  内一、外二

有人进来的情况下:外一感应置位,行至外二进行报警,报警持续时间2s(依据现场需求),后自复位

有人走的情况:内一感应到进行置位,行至外二进行复位(已知外一加外二才会报警,所以此时即使走至外一,在外二未得电的前提下也不会报警)

如果是人员少的情况直接套入就可以,人多的话需要嵌套一些逻辑控制  比如:出来的人到达外二后进行计数,如果有计数值的情况,外一自复位等.............

网友G:
2个光电应该就可以。

网友:
来人报警.png我觉得就这样就行了 ,我知道肯定会有人说万一里面的人刚走到X1处,X0处就来人了那不是不会报警了?是的 ,不会报警了。因为咱这是单通道,只能容许一个人通过,至于为什么是单通道,对不起请联系机械结构工程师勾兑方案。

网友H:
支持9#的大师,直接上了程序!

网友I:
难点不在程序,在进门和出门的判断。假设用外开门的单门检测,进门需要抓外侧把手做进门检测,出门抓内侧把手做检测,将这两个点引入系统,再引入个门锁信号就很好实现了

网友J:
这个简单啊,你安装2个传感器检测,通过传感器感应先后判断是进门还是出门

网友D(2023-05-31):
引用 网友B:
如果进门出门是2个门,内门装个铃铛,门只能往内门方向开,人进来撞铃铛上,出门啥也不装,人不能从进门出去就行了...



好!没机械电器的什么事了

网友K:
智能眼镜5G+AR(增强现实)赋能一线运维人员,远程协助1861     6301    571     为智能制造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