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WEI】科威经济型DS4系列单板伺服驱动器使用说明

楼主(2023-04-21):
科威经济型DS4系列单板伺服驱动器速度控制模式(快速调试)

DS4伺服驱动器,适配伺服电机(速度控制)

⑴ 通电后面板显示点亮,测量电源端子L1L2之间单相220V电压,确保电源正常;

⑵ 确定速度模拟量输入接线正确,暂不接通伺服使能信号,查看有无报警,若无报警则工作正常,可进行下一步;

⑶ 开始适配电机控制参数:

a) 进入参数修改模式PA-”,修改电机类参数PA81~PA83其中PA81代表额定转速,PA82代表额定电流,PA83代表额定力矩,该参数可以查找7.2章节电机规格参数获取。

b) 进入参数管理模式EE-”,执行参数保存操作如下图所示:

c) 断电重启后,再设置或检查位置控制的几个关键参数(如下表 8.2 所示),确定无误后,上位机可给出外部使能信号 SON(或内部使能:PA80设为2),给出模拟量观察电机运行效果,可适当修改增益调整运行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