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置案例丨MODBUS 485转PROFINET连接松下伺服驱动器

楼主(2023-04-22):
本案例使用Modbus485转Profinet网关连接松下伺服驱动器与西门子PLC的配置案例,用到设备为西门子S7-1200PLCModbus485转Profinet网关,松下伺服驱动器;

1、首先创建新项目文件;

2、导入GSD 文件。将Modbus485Profinet网关的GSD文件拷贝放到任意位置。打开博图,建立新项目。进入设备和网络,在选项中选择管理通用站描述文件,安装GSD文件;

3、搜索GSD文件存放文件夹,搜索到GSD后选择安装,等待安装成功;

4、安装GSD成功后,打开硬件目录将安装好的GSD文件添加到组态中,Modbus485Profinet网关和PLC还没有进行连接处在未分配状态;

5、点击未分配与PLC进行连接后就可以对Modbus485Profinet网关的属性进行参数的设定;

6Modbus485Profinet网关属性,修改Modbus485Profinet网关的IP地址和Profinet设备名称;

7、如需要特殊符号或中文,请保持转换的名称保持一致;

8、添加需要的输入(inptu)、输出(output)字节数,添加字节数根据需求进行添加;

9、根据下图所示,设置好参数后就可以下载并装载到PLC

10、打开配置软件Gateway Configuration Studio

 11、点击新建,选择设备为PN2MRM3

12、 配置软件中的IP地址与博图和Modbus485Profinet网关组态中的IP地址必须要一致;

13、配置软件中的Profinet与博图和Modbus485Profinet网关组态必须要一致;

14、按接线图接好Modbus485总线;

15、根据设备说明对波特率、字宽(数据位选择)、奇偶校验等参数;

16、设置好从站的modbus地址,波特率,奇偶校验等Modbus485参数并和主站保持一致;

17、已知该通讯使用03功能码,设置从站地址为1使用0x03功能码读保持寄存器;

18、添加03功能码命令;

19、打开从站寄存器地址表选择要读取的参数地址;

20、例如要读取地址4202h编码器单圈数据可从上图中得知该数据有两个寄存器组成为双字浮点数,先将4202h换算成10进制为16898

21、起始地址为十进制16898要读取寄存器数量为2个(浮点数为双字,一个寄存器为1个字故读取数量为2)内存映射起始地址为0对应把数据映射到PLC地址ID68,同理写命令分为写单线圈,多线圈,单寄存器,多寄存器四种根据要求的功能码对应选择即可(注意地址中的属性,需选RW类型,ReadOnly为只读不可写入);

22、写入4100h的十进制地址16640

23、配置完成所有需要的参数后进行下载,点击工具在点击通讯设置;

24、点击Search进入到下一界面后再点Search双击下方红框内IP及设备;

25、在博图中打开监控表,当写命令内存映射地址为1500时候,对PLC中分配好的QW64写值即可,当读命令内存映射地址为0时,起始地址的共2个寄存器数据则会显示在PLC中的IW68-IW71地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