扭矩控制和速度模式下扭矩限制求助

楼主(2023-04-22):
问题一:速度模式下转矩限制。设定电机速度;设置电机限制转矩。

a.当负载扭矩很小时,此时电机速度是不是设定电机速度?

b.当负载扭矩到达或者大于设定的扭矩限制值时,此时电机速度是不是0?或者电机速度就是设定的电机速度不变?

问题二:转矩控制

设定转矩的上下限值;设定需要输出的转矩,设定速度限制值,

a.当负载扭矩很小时,此时电机输出的扭矩任然是设定的扭矩值(恒扭矩)?,此时电机速度是快还是慢,速度会达到多少?

b.当负载扭矩到达扭矩设定值时,此时,电机的速度是不是就是0?

楼主:
就拿拧紧螺丝来说,是需要速度模式下转矩限制还是直接是转矩控制?

假如是速度模式下转矩控制,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在整个拧螺丝过程中,速度是保持恒定速度设定值,随着螺丝的逐渐变紧,电机的扭矩是不是逐渐变大,直到拧不动时螺丝时电机扭矩到达设定上限值,此时电机的速度是不是就变成0了,是不是驱动器就会报故障?

假如是扭矩控制,在拧螺丝整个过程中,电机的输出扭矩是恒定的扭矩设定值,当螺丝松着未拧紧的时候,电机为了输出设定的扭矩而速度就会增加?当拧紧螺丝的时候,电机的扭矩达到了设定的扭矩值,此时电机的速度就变成0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就拿拧紧螺丝来说,是需要速度模式下转矩限制还是直接是转矩控制?假如是速度模式下转矩控制,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在整个拧螺丝过程中,速度是保持恒定速度设定值,随着螺丝的逐渐变紧,电机的扭矩是不是逐渐变大,直到拧不动时螺丝时电机扭矩到达设定上限值,此时电机的速度是不是就变成0了,是不是驱动器就会报故障?假如是扭矩控制,在拧螺丝整个过程中,电机的输出扭矩是恒定的扭矩设定值,当螺丝松着未拧紧的时候,电机为了输出设定的扭矩而速度就会增加?当拧紧螺丝的时候,电机的扭矩达到了设定的扭矩值,此时电机的速度就变成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