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欧姆龙TK8071ip

楼主(2023-04-22):
触摸屏的IP地址是192.168.0 .102      我下载时电脑连接用192.168.0.120,,,软件用192.168.0.102时,会出现以下的提示:请检查HMI的IP地址与端口设置 。

                           我到底哪步做错了?怎么排除网线等等的故障。

                           求各位大师指点。多谢

网友A:
地址冲突

网友B:
这应该是威纶通的触摸屏

IP在同一网段

最后一个数字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