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与plc进行数据交换

楼主(2023-04-22):
想做一个电脑跟plc的数据交换  电脑发送数据,plc仅接收处理,不发送任何数据

三菱:rs  d20 k0  d50  k20

信捷:send   d20 k20  k2

求助大佬解答是否可以实现

网友A:
PLC仅接受,那么还要去考虑PLC程序指令干什么?

HAVE FUN!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C仅接受,那么还要去考虑PLC程序指令干什么?HAVE FUN!...



需要接受一组来自电脑发送的数据,放在寄存器中   plc根据寄存器中不同的数值进行不同的控制

网友A:
引用 楼主:
"yuanle"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PLC仅接受,那么还要去考虑PLC程序指令干什么?HAVE FUN!...】进行回复:        -----------------...



PLC中不需要任何通讯指令,PC侧编写程序就可以了。

有钱没闲的,可以买组态软件上

有钱有闲的,可以买第三方控件自己编程。

没钱有闲的,可以自己根据通讯协议自己写程序。

没钱没闲的,放弃这个想法。

HAVE FUN!

楼主:
引用 网友A:
"zhangpo"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yuanle"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PLC仅接受,那么还要去考虑PLC程序指令干什么?HAVE FUN!....



可是pc给我的数据总要放在一个寄存器中啊,总要一个自由口通讯吧,plc给个地址放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zhangpo"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yuanle"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PLC仅接受,那么还要去考虑PLC程序指令干什么?HAVE FUN!....



平常的plc作为上位机跟温控器之类的通讯,写入及读取都没问题。忽然间做跟pc端通讯,plc作为下位机,只接受数据,有点迷糊

网友B:
触摸屏直接修改PLC的数值,不需要PLC侧编写程序,因为它用的是触摸屏内已经写好的驱动;

安装在PC里的组态软件也是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触摸屏直接修改PLC的数值,不需要PLC侧编写程序,因为它用的是触摸屏内已经写好的驱动;安装在PC里的组态软件也是如此。...



 pc端发送给触摸屏数据是怎样的,麻烦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Brainy_fa" 的回复,发表在6楼        对内容: 【触摸屏直接修改PLC的数值,不需要PLC侧编写程序,因为它用的是触摸屏内已经写好的驱动;安装在PC里的组态软件也是如此。...】进...



我的意思是PC上安装了组态软件之后,大概=触摸屏;

触摸屏你得是用过啊,PLC不需要写任何程序,就可以改PLC的内部寄存器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zhangpo" 的回复,发表在7楼        对内容: 【"Brainy_fa" 的回复,发表在6楼        对内容: 【触摸屏直接修改PLC的数值,不需要PLC侧编写程序,因为它用的是...



是的,触摸屏都知道,现在是mes监控系统,在电脑哪里扫码,要传送个数据到plc这边进行控制,不是触摸屏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zhangpo" 的回复,发表在7楼        对内容: 【"Brainy_fa" 的回复,发表在6楼        对内容: 【触摸屏直接修改PLC的数值,不需要PLC侧编写程序,因为它用的是...



明天用个组态软件试一下这两个指令,主要发帖是想知道这两个指令是否可以实现

网友C:
我算是看懂了,你想电脑端修改数值,然后发给PLC……让他根据内容变化,写入相关的数值,那就可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算是看懂了,你想电脑端修改数值,然后发给PLC……让他根据内容变化,写入相关的数值,那就可以看看...



是的,已经用串口调试过啦,可以实现

网友D:
PLC作为服务器,不需要写任何程序,只需要和MES之间对应好地址即可,至于存放在那个地址,是由MES的程序可以决定

网友E:
plc数据到MES  也可以通过网关来实现

www.ytleader.com

楼主:
引用 网友E:
plc数据到MES  也可以通过网关来实现www.ytleader.com...



冒昧的问一下从事什么行业的,是电脑那端的吗   我认为MES 只能是PLC配合PC端或者是IT来做,不能作为主导

网友E:
引用 楼主:
"ac米兰" 的回复,发表在16楼        对内容: 【plc数据到MES  也可以通过网关来实现www.ytleader.com...】进行回复:        ---------------...

不太明白你的意思

工业现场数据正常是在PLC里面

网关连接PLC 到云端或者局域网 平台

平台有API  OPC之类软件接口

MES等等软件通过接口调用数据或者整个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zhangpo" 的回复,发表在17楼        内容: "ac米兰" 的回复,发表在16楼        对内容: 【plc数据到MES  也可以通过网关来实现www.ytleader....



是这样的,我是做电气控制的,现场工控及数据处理采集由PLC及触摸屏处理,我都可以处理。

但是如果想要实现全场mes监控的话,对于pc端我又不熟悉,所以在瞎摸

想知道有个懂PC端的工程师配合是否更简单、快捷、方便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