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MCGS与多个不同类型485设备通讯?

楼主(2023-04-23):
我需要将MCGS与多个多功能电力仪表、变频器、200smart、蒸汽流量计同时485通讯,通过调试能单独通讯,但是我新建2个父设备,下放2个不同类型的仪表,通讯不成功,想请大师帮忙指点一下,如何能将我的这些设备全部通讯到mcgs,跪谢!

网友A:
单独能通讯。  改站地址就好,只要确保通讯参数一致。

网友B:
如果通信协议一致,完全可以放到同一个父设备底下,在父设备底下建立多个子设备,对应地址、通信参数正确即可。

网友C:
MCGS好像需要建立多个字驱动设备。威纶通的不需要。

网友D:
昆仑有2个485个串口,一个232串口,可以把不同的设备挂在不同的串口上,232可以用转换模块转成485。

网友E:
父设备可以理解为通讯端口,昆仑的通讯端口最多五个,除COM1的232是单对单接口,其他都是可以通讯多个。只有在通讯协议不一致的时候才需要增加端口。相同父设备内的设备只需要用站号区分就可以,通讯设备多的时候适当增加扫描周期就可以

网友F(2023-09-29):
可以多建立几个父设备来完成,其实关键是在子设备通讯格式

网友G:
同种通信格式的放到同一个COM口。一台屏幕有2个COM口,所以可以有2种不同的通信格式

网友H(2024-01-18):
屏做主站,仪器仪表做从站,然后给每个仪器分配不同的从站地址,1~127,一个仪器一个子设备。子设备中除了站地址改一下,其它通讯参数一致即可。

网友I(2024-05-27):
屏做主机,就像老师讲课。所有仪器就像学生一样,叫谁站起来回答谁 回答,不能同时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