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有人问我FX5U可以D-NET总线通信吗?我说不可以!!

楼主(2023-04-24):
刚刚有人问我FX5U可以D-NET总线通信吗?我说不可以!!

首先,三菱FX5U只有DP总线、CC-LINK总线(这个是三菱主推,不可能不正常),CC-LINK-IE等等总线网络,

硬要需要做D-NET通信也不是不可以,其一是购买anybus总线转换那个玩意,把D-NET转换为CC-LINK总线,那个玩意国外的很贵很贵——我在2012年购买花了3.2万的购买价格!!

还有就是加装Q系列CPU再通信,那个成本照样离谱:FX5U加CC-LINK模块,Q00UJ+QJ71DN91模块+CC-LINK模块,然后FX5U与Q做CC-LINK通信

不管怎么做价格都是离谱

网友A:
走D网 可以用AB的plc 小型机那种就可以 ,欧姆龙的CP系列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走D网 可以用AB的plc 小型机那种就可以 ,欧姆龙的CP系列也行...

要AB产品干啥???

欧姆龙以前主推就是D-Net总线啊,从CP1H(CP1E、CP1L都可以)小型PLC开始,往上中大型产品全部支持D-Net总线!!而且欧姆龙那个D-Net总线模块好像就是1600左右吧,CP1**系列加了这个模块就可以DeviceNet通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