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了电机厂才知道:大电机都是人工下线!!

楼主(2023-04-24):
进了电机厂才知道:大电机都是人工下线!!

进了湘潭电机,看到20MW电机生产车间,那个设备就是做出来一个一个的单独线圈,人工嵌入电机槽内,然后端部焊接,做引出线,做绝缘,整形......

看起来都是人工操作......

相反,在那个常用小电机生产车间,都是自动化设备下线,工人就是做一下绝缘和搬运之类,那个线圈在成型机做好到了后面就是自动嵌入电机槽内,那个干货贼快......

楼主:
反正我看到那个车间里面90KW电机都是自动化嵌线,22KW~90KW在一个车间,1.1KW~22KW产品在一个车间,还有一个专门生产单相电机,另一个生产直流电机

网友A(2023-12-20):
引用 楼主:
反正我看到那个车间里面90KW电机都是自动化嵌线,22KW~90KW在一个车间,1.1KW~22KW产品在一个车间,还有一个专门生产单相电机,另一个生产直流电机...



人工下线比机器方便便宜吧,大功率电动机产能可以满足市场需求⭕~~~~~~···

楼主:
大型设备超大型设备,那个一般因为产量不多,基本都是手工!!

网友B:
大电机定子里站个人还没到顶呢,那么大电机机器怎么下线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电机定子里站个人还没到顶呢,那么大电机机器怎么下线呀?

100MW的水轮机都是人工下线的!!下线与加工线圈都有专门工装夹具,就是焊接都是 专门焊接装置,而且焊接完成后还需要射线检测焊接头!!当然我最大就是见过100MW了,没有电机厂的工程师朋友根本不让进去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李纯绪" 的回复,发表在6楼        内容: 大电机定子里站个人还没到顶呢,那么大电机机器怎么下线呀?100MW的水轮机都是人工下线的!!下线与加工线圈都有专门工装夹具,就是焊接都是 专...



检查严格吧?把什么东西忘在定子槽里就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