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三菱FX3U modus tcp通讯的案例

楼主(2023-04-24):
求一个三菱FX3U挂FX3u-ENET-ADP模块进行modus tcp通讯的案例

网友A:
3U可以modbus TCP的吗?只能做从站吧?3U没有读写TCP的指令啊

网友B:
   485-adp实际上就是配置啦二号站的通讯方式 m8421    然后使用anprw指令进行读取、写入,相较于bd板来讲的话就是不用写大量的报文   附图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3U可以modbus TCP的吗?只能做从站吧?3U没有读写TCP的指令啊...



PLC端做客户端 和PC通讯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参考一下这两个案例:https://blog.csdn.net/AutoCtrl666/article/details/108507370https://blog.csdn.net/AutoCtr...



感谢,我先看下

网友C:
扩展的模块做以太网开放式通信实现Modbus TCP

网友D:
高手见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