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自动化多点定位的设备或方案

楼主(2023-04-25):
公司有产品需要多点辅助作业,现状是用钢尺人工找到长度位置进行。有没有好的方案实现自动化定位,我设想了一个,但我毕竟不是专业出身,所以来着想寻求大家的帮助,有没有类似的方法或者其他方案能够实现多个点快速的定位,可视化的让人员快速找到位置,进行作业图片1.jpg

网友A:
您是须要三个灯同时出现在三个位置,还是可以一个灯依次出现在三个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是须要三个灯同时出现在三个位置,还是可以一个灯依次出现在三个位置?...



你好 ,需要多个灯同时出现 (灯不一定是移动的,也可以有密集的光源排列,指示那个长度 那个灯亮。*灯的数量是变量)先做定位 然后根据参数射出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刘岩利"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您是须要三个灯同时出现在三个位置,还是可以一个灯依次出现在三个位置?...】进行回复:        --------------------...

    如果要灯移动的话,每个灯都要有驱动,根据参数走定位就行啊。只是得看最多同时用多少灯,来确定驱动数量,还得看有没安装空间。

    如果是一个密集的灯带,不需要灯移动,那就简单了,提前测量好每个灯距离起始点的长度,然后设定的位置落在哪个灯上就让哪个灯亮。

网友A:
引用 楼主:
灯不一定是移动的,也可以有密集的光源排列,指示那个长度 那个灯亮...



您这个的灯的位置都要靠光栅尺定位了,那怎么也是丝这一级的位置要求,密集光源能这么密集吗?隔点几毫米就要有隔灯?还是我中间误会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