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学习电气设计

楼主(2023-04-25):
请教各位大神如何学习电气柜成套设计,目前是经过工程师同事指导已清楚了解该如何去根据功率选型选线,但因目前所在公司的岗位无法解除到项目这块就觉得怎么看怎么学都是原地不动的。后续打算学习学习Elpan画图和再复习一遍PLC,不知道像我目前这样如果投简历电气工程师一般来说会不会被录用,还是说需要从工程师助理做起。

网友A:
直接做设计 是不行的!需要很多实践的经验才具备设计的基本条件。需要使用很多实际的电气元器件才能做到这一点!不是然就是在搞恐怖事件!慢慢来吧!很多东西可能都没有见过,也不知道原理,怎么去设计呢!

网友B(2023-06-05):
学习电器柜成套设计需要丰富的理论基础,例如电工知识,电气控制理论基础。低压、高压。plc编程(西门子,三菱)。 当一名普通电工干3到5年。最好有经验师傅带领下认真学习。以后工作就会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