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卡重做系统

楼主(2023-04-25):
库卡机器人,没有系统镜像但是系统坏了。如何重做系统?机器人可以正常开机

网友A:
能开机还需要重做系统? 有没有照片呢?   您可以尝试重装KRC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开机还需要重做系统? 有没有照片呢?   您可以尝试重装KRC...



KRC失败,机器人可以开机但是STAS1状态灯不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monzer"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能开机还需要重做系统? 有没有照片呢?   您可以尝试重装KRC...】进行回复:        -------------------...

可以 试试WINDOWS的还原点。如果这也不行,那只有买KUKA   U盘了。

网友B(2023-05-25):
如果现场有两台机或以上的话可以直接备份另一台的系统数据(全数据)恢复到有故障的这台上面。

网友C(2024-03-15):
重做系统很简单,前提是的有个KUKA的做系统的U盘,里面设置下把镜像导进去  插上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