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MD500T11GB如何设置电机空载时自动停机

楼主(2023-04-26):
想用变频器控制水泵,不知道如何设置当空载时,变频器自动停机,我是一菜鸟,望各位高手赐教详细设置方法。谢谢

网友A:
变频器好象没这功能,加个带报警的电流表到是可以

网友B:
1、检测电机的空载电流;2、在变频器端设置电流的输出下限;3、达到下限时变频器停止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