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三菱PLC归原点的问题

楼主(2023-04-26):
用的DSZR命令,近点信号和原点信号都用的一个传感器X001,当归原点时,传感器常开,电机到了传感器位置,传感器闭合,电机离开传感器,电机停止,找到原点。现在有个问题,找到原点后电机已经到了传感器另一边,下次上电自动归原点时,电机远离传感器位置,一直走到丝杠顶端,当然可以加两个极限传感器。有没有一种方法,只用一个原点传感器,能够保证刚到原点传感器位置即传感器闭合,电机就停止,下次上电,由于传感器闭合了,就不在移动

网友A:
设置问题吧,近点、原点X001有前端和后端

网友B:
当然可以

用另外一个回原点指令  不需要两边限位,DZRN

网友C:
碰到X1时,set 方向,电机反转,离开X1,停止,就停在前面了

网友D:
如果开机在原点X1的位置就不执行回归原点好了,但是最好的办法是加个极限位保险一些

网友E(2024-02-29):
开机上电后,即使是X1传感器为ON,也不能保证一定是在原点位置,所以还要进行原点回归,除非用绝对编码器的伺服电机。这里有一个技巧,如果复位方向为负向,原点位置选择在原点的正方向侧,如果原点回归的方向为正向,原点位置选择在原点位置的负向侧,这样正常情况下,不会碰到限位传感。

网友F:
这个是智能找原点 ,到限位会自动反向的,起用原点指令限位是起不了保护作用的,除非你前后限位安装反了会自动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