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控制变频器

楼主(2023-04-26):
求问各位大神,用PLC驱动变频器的话,变频器面板还能修改参数吗?要是从PLC触摸屏上修改变频器参数后,变频器面板上会自动修改对应内容吗?

网友A:
控制变频器的方法有几种

 1 操作面板(也就是变频器的显示板)

 2 外部输入  (外接端子控制低中高速)

 3  电位器     (0-10v可调节)

 4  通讯      (modbus  rtu      entercat   之类的)

问题1  你选择plc控制并调整参数,很明显就是通讯控制啦。  选择通讯控制也可以通过控制面板给定频率,但是你触摸屏上设定的数据一发送过来频率就更改啦,所以在通讯给定时基本等同于无效

问题2  当然可以。  但是通讯一定要正常,以modbus举例   plc为主站,变频器是从站,波特率啊,停止位啊,效验码啊 ,数据位啊这些都要一致   具体要更改变频器地址和读取要查说明书

以上,请采纳

网友B:
能,你PLC改和操作面板改都可以的,但是不能同时,就是在同一时间内只能允许一种操作方式改写。

网友C:
思维混乱。

变频器参数在变频器面板设定以后,为防止随意操作带来运行问题,是不允许修改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思维混乱。变频器参数在变频器面板设定以后,为防止随意操作带来运行问题,是不允许修改的。...



加管理密码

网友E:
一般基本参数变频器中改好,如电机电压,最大频率,最小频率,额定参数等,HMI控制变频器不通过PLC的话应该是走通讯,也就是更改变频器频率而已,直接给频率就完事了,其他设定好啥都不用改了

网友F:
看频频器功能,

有的变频器你设置为远程控制,有一部分参数是直接被PLC控制的,本地修改也能被覆盖或者直接更改不了。而且有一部分参数修改需要重启才有效。

HMI就是像PLC写入变量变化,和变频器没有直接关联,最后还是PLC和变频器的关系来决定。PLC对变量有写入权限的,HMI上都可以来实现

网友G:
是不是可以设置为面板和通信方式同时有效?!

网友H:
大部分的变频器可以修改参数,除非你自己设定密码锁定

网友I:
变频器如果不是走专用总线(DP、CC-LINK、PN、D-Net、CAN等等),一般都是485通信对参数进行修改,但是直接驱动运行还是端子控制:因为通信延迟或者掉线导致设备冲底冲顶等等屡见不鲜,我见过好多控制升降机变频器全部用485控制,经常性发生升降机冲底冲顶

网友J:
需要修改变频器参数组里边的“命令源”,外部控制,端子控制,电位器等,需要进参数里修改。

网友K:
变频器面板一般会有一个指令控制方式的选项,如果选的是通过PLC控制,面板给定值应该无法操作,从PLC触摸屏上修改变频器参数后,变频器面板上会自动修改对应内容。

网友L:
变频器参数只能选择一种调整设定,面板或者其它上面大哥说的专业哈

网友M:
都是精华

网友N:
引用 网友G:
是不是可以设置为面板和通信方式同时有效?!

有的变频器有这种功能,

有的变频器只能指定一个控制频率源,

切换不同控制方式要用硬开关切换!

网友O:
变频器要设置控制源

网友P:
1、想通过PLC驱动变频器

首先你得想通过哪种方式(外部端子、通讯、面板)来控制,根据你工艺需要。不管你采用哪种方式控制,变频器参数都需要调整。

2、想通过触摸屏来修改变频器的参数

你得明白,变频器说明书上支持哪些通讯。最简单的modbus rtu,是否会。的确能实现修改参数,你得会编程序、组态。

提出的问题不够严谨,很多时候不是一句就可以解决,还是自己得多看书,与实际操作尝试,相互共勉!!!

网友Q:
控制变频器的方法有几种

 1 操作面板(也就是变频器的显示板)

 2 外部输入  (外接端子控制低中高速)

 3  电位器     (0-10v可调节)

 4  通讯      (modbus  rtu      entercat   之类的)

问题1  你选择plc控制并调整参数,很明显就是通讯控制啦。  选择通讯控制也可以通过控制面板给定频率,但是你触摸屏上设定的数据一发送过来频率就更改啦,所以在通讯给定时基本等同于无效

问题2  当然可以。  但是通讯一定要正常,以modbus举例   plc为主站,变频器是从站,波特率啊,停止位啊,效验码啊 ,数据位啊这些都要一致   具体要更改变频器地址和读取要查说明书

以上,请采纳

比较认同这个,所以粘贴再发

网友R:
通信与面板操作不能同时

网友S:
很全面,还有模拟量也可以控制变频器

网友T:
只能一个时间通过一个方式修改

网友U:
变频器可以设置参数来源,一般是面板、端子和通讯几种方式,如果选择通讯给的,面板操作无效,只有停止能用。不同的变频器可能会有些区别,具体的要查产品说明书

网友V:
可以通过通信修改变频器运行参数,面板也能修改,不过不建议在HMI修改,特别是水泵或者风机,我是吃过亏的,我都不让客户自己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