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配置Modbus读卡器才能减少PLC的工作量

楼主(2023-04-26):
在工控环境中,友我Modbus读卡器YW-630系列越来越受到PLC工程师的青睐,不仅是因为Modbus读卡器YW-630工作性能稳定, 更是有许多的配置选项,可以让PLC编程工作量降到更低。

那么除了必要的IC卡读写之外,如果配置才能降低工程师的PLC编程工作量。

友我Modbus读卡器YW-630系列带有计算机配置软件,计算机通过485或者网口连接Modbus读卡器YW-630系列之后,就可以对其进行配置:

通过上图可以看到,共有8项可以配置。

1,卡号是40004到40008共4个寄存器,如果自动清除,则在PLC轮询卡号寄存器后,卡号寄存器

自动设置为0,这样PLC只要轮询就可以了, 而不用向这个寄存器写0。

2,是否跳过密钥块,在一般的数据操作中,密钥块步操作, 跳过密钥块可以必然开发时误操作

写了密钥块。

3,数据区是块数据, 如果读取数据后,并且数据操作完毕,则可以将数据清除掉,如果选择这

项,则在Modbus读卡器YW-630系列则在清除卡号的同时就可以清除数据区。无需PLC做任何操作

4,大端模式和小端模式取决于项目需求,这样不用PLC来调换顺序。

5,休眠的目的是保证读取一次。

6,7,8:用于自动读取数据时读取数据块地址的配置,也不用PLC来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