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485转Profinet网关连接ADL400电能表

楼主(2023-04-26):
本案例是某现场是通过Modbus485转Profinet网关连接西门子1200plc与ADL400/C电能表的配置案例。

应用设备为西门子1200PLC,倍讯科技Modbus485转Profinet网关以及ADL400/C电能表、电脑一台。

1、首先从西门子组态安装GSD文件开始,选择GSD所在文件夹,勾选并安装。(GSD所在文件夹名不要含

有中文和“*.#”这类字符,不然会导入失败);

2、选择Modbus485转Profinet网关;

3、将Modbus485转Profinet网关配置到网络中;

4、将Modbus485转Profinet网关在Profinet网络中的设备名称与IP地址进行设置;

5、确认保护器用到参数的总数据量,在组态中添加相对应的数据长度,配置了8个寄存器 (16个字节的输入、

输出) ;

6、组态设置完成后下载到PLC中,从站的通讯应用格式说明见下图所示,读数据(功能码 03),此功能可以让

用户获得记录的数据和设备采集及系统参数。下表中是从一号机读1个采集到的数据;

7、由以上案例可见,从站功地址为1,能码为03,读取的寄存器数量为 1个,而后即可开始

Modbus485转Profinet网关的配置,首先打开软件新建项目选择如图所示;

8、配置Modbus485转Profinet网关的 IP 地址与设备名称要与组态软件中保持一致;

9、设置 485 的参数要和从站一致,本例为波特率 9600,8 个数据位, 1 个停止位无校验 (注意:

如果校验位不是无校验那么数据位请选择 9,输出命令轮询模式可根据需要选择单次发送,连续发送,

脉冲发送等) ;

10、在 ModbusRTU 出选择插入节点;

11、地址填写从站地址 1;

12、在Node 处插入功能码;

13、根据手册地址所示,0500H换算成十进制为80,那么从站起始地址为80。可在右边功能码处确定选择

是否正确;

14、内存映射起始地址与博图中的 IQ 地址相对应,本例中 I 地址为 68-83,若地址为 0 寄存器地址 256 号

的数据 就会映射到 IW68 后面数据依此往后按顺序排列、需要注意的是,配置完设备名称和 IP 下载到

Modbus485转Profinet网关后,需要重新上电配置才会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