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00KW变压器选型

楼主(2023-04-27):
请问各位大大设备总功率为3600KW应该如何选型变压器?具体如何计算?现在市面最好的品牌有哪些?谢谢!

网友A:
这个,国内标准变压器好像没有3600KW这个规格,变压器常用单位是KVA,而且靠近你的容量等级是3150或者6300,3600属于非标定制。普通10KV/0.4KV变压器,除了电解铝等特殊生产单位,一般容量均低于3150KVA

以下是常用规格:10KVA 、20KVA、30KVA 、50KVA 、80KVA 、100KVA、125KVA 、160KVA、200KVA、250KVA、315KVA、400KVA、500KVA、630KVA、800KVA、1000KVA、1250KVA、1600KVA、2000KVA、2500KVA、3150KVA、6300KVA、12500KVA。

网友B:
变压器选型不是你一个3600KW就行。

跟用电设备的性质有关系。

安装容量直接出了一个有功功率?这个统计不对,没有把所有设备的功率因数算进去。功率因数、效率、同期系数,最重要的是需要系数。

一般用电设备,安装容量3600KW选1250KVA的变压器足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变压器选型不是你一个3600KW就行。跟用电设备的性质有关系。安装容量直接出了一个有功功率?这个统计不对,没有把所有设备的功率因数算进去。功率因数、效率、同期系数,最重要的是需要系数。一般用电设备,安...

网友D:
工厂选用变压器主要看实际电流,负载的性质,负载同时使用率,且以后发展留一定余量。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工厂选用变压器主要看实际电流,负载的性质,负载同时使用率,且以后发展留一定余量。...



你看到哪个3600KW厂房用的是380进出的变压器    大容量的可以肯定是用高压进  低压出的降压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