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嵌入版 批量读命令readpv的问题

楼主(2023-04-27):
遇到的问题:

!SetDevice(设备0,6,"ReadPV(4,2001,WB,40,Data00,返回值)")  这个命令执行正常;

!SetDevice(设备0,6,"ReadPV(4,2001,WUB,40,Data00,返回值)")  这个命令不执行,

两个命令只是数据格式WB和WUB的区别。

网友A:
返回值是多少,看一下会不会是中文标点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返回值是多少,看一下会不会是中文标点的问题



谢谢您的回复!

命令的其它参数没动,只是把数据格式“WUB”修改成了“WB”,就不执行了。

我把这个不执行的命令 复制到新建的工程中,就能正常执行, 我之前的工程有妨碍它执行的地方吗?  不应该啊,  wub就执行正常,  如果妨碍这个命令执行,  wub也不能正常执行,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