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置案例丨MODBUS 485转PROFINET连接PAH系列功率分析仪

楼主(2023-04-27):
本案例现场是通过通讯转换模块Modbus485转Profinet网关连接PAH系列功率分析仪与PLC的配置案例,用到设备为西门子S7-1200PLCModbus485转Profinet网关,PAH系列功率分析仪。

1、首先要新建项目文件;

2、导入GSD 文件。将Modbus485Profinet网关的GSD文件拷贝放到任意位置。打开博图,建立新项目。进入设备和网络,在选项中选择管理通用站描述文件,安装GSD文件;

3、搜索GSD文件存放文件夹,搜索到GSD后选择安装,等待安装成功即可;

4、安装GSD成功后,打开硬件目录将安装好的GSD文件添加到组态中,Modbus485Profinet网关和PLC还未进行连接,处在未分配状态。

5、点击未分配与PLC进行连接后就可以对Modbus485Profinet网关的属性进行参数的设定;

6Modbus485Profinet网关属性,修改Modbus485Profinet网关的IP地址和PROFINET设备名称,如需要特殊符号或中文,请保持转换的名称保持一致;

7、添加需要的输入(inptu)、输出(output)字节数。添加字节数根据需求进行添加,根据下图所示,设置好参数后就可以下载并装载到PLC

8、打开配置软件Gateway Configuration Studio

9、点击新建,选择设备为PN2MRM3

10、配置软件中的IP地址与博图Modbus485Profinet网关组态中的IP地址必须要一致;

11、配置软件中的PROFINET与博图以及Modbus485Profinet网关组态必须要一致;

12、根据设备说明对波特率、字宽(数据位选择)、奇偶校验等参数进行配置;

13、设置好从站的modbus地址,波特率,奇偶校验等485参数并和主站保持一致,以下图从站手册说明为例,从站支持ModbusRTU协议支持的功能码有0x010x030x040x005,0x060x0F0x10等;

14、设置从站地址为1使用0x04功能码读输入寄存器;

15、添加04功能码命令;

16、打开从站寄存器地址表选择要读取的参数地址,3.3处写明该寄存器地址为只读寄存器故用0x04功能码读取;

17、例如要读取单元n测量项Umn,(V)地址为0x0008-009.因为该参数是浮点数所以占用两个寄存器则网关配置中应如下填写;

18、起始地址为十进制8要读取寄存器数量为2个(浮点数为双子,一个寄存器为1个字故读取数量为2)内存映射起始地址为0对应把数据映射到PLC地址ID68,同理写命令分为写单线圈,多线圈,单寄存器,多寄存器四种根据要求的功能码对应选择即可;

19、写入十进制地址2048

20、配置完成所有需要的参数后进行下载,点击工具在点击通讯设置;

21、点击Search进入到下一界面后再点Search双击下方红框内IP及设备;在博图中打开监控表,当写命令内存映射地址为1500时候,对PLC中分配好的QW64写值即可,当读命令内存映射地址为0时,起始地址的共2个寄存器数据则会显示在PLC中的IW68-IW71地址上;

楼主(2023-07-05):
欢迎探讨技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