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微量氧氧含量的4种方式

楼主(2023-04-27):
氧气进行含量测定按原理分类基本可分为“燃料电池法(也称电化学氧分析)”、极限电流、光学微量氧、氧化锆等。下面工采网小编通过本文给大家介绍一下氧气分析的具体测量原理方式。

1.在有氧的情况下放出电子的化学反应——电化学微量氧传感器

电化学传感器

电流传感器一般由四个元件组成:膜、电解液、铅阳极和阴极。当氧气与传感器接触时,它会穿过薄膜并与电解液发生反应,产生电流。电化学传感器具有成本低、体积小、功耗低、使用简单等优点。它们可以测量碳氢化合物或氢等易燃气体中的微量氧。工采网提供的美国Oksidyne 电化学 氧气传感器 - OKS-19生产工程精密电化学微燃料电池氧传感器。这些传感器提供的配置范围广泛,分析从0-100.0%的氧气。广泛应用于监控麻醉,重症监护,培养箱,一般氧气监测仪中的氧气分压等领域。

美国 AII氧气传感器,微量氧气燃料电池,GPR-12-333,PSR-12-223这种先进的电流型氧传感器在严格的应用程序下提供优良的稳定性和准确性。所有传感器都经过极其广泛的稳定性测试。分析工业公司提供的氧气传感器。

2.饱和极限电流与周边环境中的氧气浓度成正比——极限电流氧传感器

离子流传感器可以很好的替代电化学,在响应速度、稳定性、仪器价格、传感器使用寿命等方面,都要由于传统的氧含量测量方式。成本上虽然比电化学要稍贵。但是量程范围广,精度高,耐受高温,基于氧化锆原理的离子流在整个生命周期中基本上只需要前期做一次校准即可。后期基本不需要维护。工采网提供的奥地利SENSORE 微量氧 离子流氧气传感器 - SO-B0-001内部电解槽内的饱和电流,它与周边环境中的氧气浓度时刻成正比。通过氧分析仪的显示屏让您一目了然地确保环境、工况一切正常。离子流传感器宽量程范围选择,以及长寿命特性非常适合氧分析设备上。

3.荧光材料暴露在氧气中时发出的光强度的猝灭变化——光学微量氧传感器

光学技术

由于样气中存在氧,荧光的相移给出了氧浓度的指示。传感器测量氧分压(ppO2),该分压与内部传感器温度一起串行传送到主机微控制器。无损耗、免维护的光学传感器可显著降低维护复杂性和频率。不消耗对低量程特别重要的分析物。这项技术使PST能够生产低功耗操作的传感器,使用寿命更长。工采网提供的英国SST 荧光氧气传感器 (O2传感器) - LOX-02/LOX-01是应用荧光猝灭原理和出厂校准的氧传感器,用于测量环境氧分压( ppO2)大小。在测量氧分压和温度。外加气压传感器可以让传感器输出氧气浓度值和气压值;结合了电化学传感器传统上低功耗的优势,非消耗传感原理使得它具有更长的寿命。LuminOx 有氧压和温度补偿,使得它可以准确工作于宽环境范围而无需额外的补偿系统。不像其他传感器技术,LuminOx 非常稳定和环保,不含铅或其他任何有毒材料,并且不受其他气体交叉干扰的影响。

4.在氧化锆在高温下两边氧浓度差形成电动势差——氧化锆氧传感器

氧化锆

氧化锆传感器基于固态电化学电池的原理。氧化钇稳定氧化锆层通常被加热到+600°C到+700°C之间,允许氧离子从较高浓度通过到较低浓度。离子的运动产生电动势,用来测定氧的浓度。两边的氧压差越大,产生的电压就越高,测量范围从100%到低于PPM。我们提供三种基于氧化锆的传感器:金属密封基准传感器(MSRS)、微离子泵传感器(MIPS)和空气基准氧化锆。

金属密封基准传感器(MSRS)

MSRS传感器包含一个金属密封的基准,无需基准空气,并确保可靠的测量。这种传感器技术是为在极端条件下测量气体中的氧含量而开发的,因此足够坚固,能够承受极端高温和高腐蚀性气体。这些特性与样气探头的设计相结合,使得MSRS对于高温应用(高达+1300℃)非常有效,例如烟道气体分析。

微离子泵传感器 (MIPS)

MIPS提供了一种紧凑、经济高效的百分比氧传感器。传感器可在高达+400°C的温度下工作,如果与提取样气探头结合使用,则可在更高的温度下工作。我们的MSRS具有不同的方式,在从传感器周围的样气持续'泵'氧离子到密封室,再次返回取决于所用直流电的 方向。对泵送进行控制,使腔室内部的压力始终小于腔室外部的环境氧压力。

空气基准氧化锆

大多数氧化锆传感器使用环境或压缩空气作为基准,但功能与我们的MSRS和MIPS类似。空气基准传感器是实验室和清洁工业应用的理想选择。

英国SST 螺纹式高温氧化锆氧气传感器(O2传感器) - O2S-FR-T2-18C/B/A敏感元件是氧化锆,采用两个氧化锆盘,在其中间是一个密封空间。其中一个盘起的功能是可逆氧气泵,依次充满样品气和抽空此小空间。另一个盘用于测量氧分压差比率,得到相对应的传感电压。氧化锆盘作为氧气泵运行时,需要的700 °C的温度由加热元件产生(配套的电路板O2I-FLEX-092可以提供加热和线性模拟量输出功能。)。氧气泵使小空间范围内达到额定的小值和大值压力所花的时间和环境中氧分压值具有对应关系。敏感元件是氧化锆,采用两个氧化锆盘,在其中间是一个密封空间。其中一个盘起的功能是可逆氧气泵,依次充满样品气和抽空此小空间。另一个盘用于测量氧分压差比率,得到相对应的传感电压。氧化锆盘作为氧气泵运行时,需要的700 °C的温度由加热元件产生(配套的电路板O2I-FLEX-092可以提供加热和线性模拟量输出功能。)。氧气泵使小空间范围内达到额定的小值和大值压力所花的时间和环境中氧分压值具有对应关系。非常适合应用于堆肥、锅炉燃烧控制领域。

网友A(2025-05-22):
我们有代替AII传感器,可以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