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通过以太网连接4台三菱FX系列PLC实例

楼主(2023-04-28):
客户想要上位机组态王通过以太网连接多台三菱FX系列PLC,由于三菱FX系列PLC不带网口,这对于组网来说特别不方便,所以中间只要加我们一款三菱以太网转换器ETH-FX就可以实现与上位机通过以太网通讯,如:wincc、组态王、力控,或者编程软件通过以太网方式连接PLC,上下载程序,在线监控,或者通过以太网连接触摸屏等。
下面是组态王实际连接4台三菱FX系列的PLC的步骤,请参考,中间加的转换器为我司研发的三菱ETH-FX以太网转换器

1.组态王使用三菱FX3u_16M_Ethernet驱动连接三菱FX系列PLC,然后连接4个PLC,其IP地址设置为下方IP地址,重要的是端口号,这里的每一个模块端口号可以在5000-6000任意设定,下面以图片中端口号为例

2.组态王建立如下变量点;

3.建立测试画面,并运行如下:

实现功能

●    可通过以太网编程、上下载程序、上位监控(WinCC、组态王、力控、KepWareOPC)。

●    同时支持连接4台上位机(包括触摸屏)。

网友A:
这个德佳我没有测试过,不过无锡北辰的我实际应用多例,最多的是组态王同时联机17台BcNet !_FX,反正目前为止还没有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德佳我没有测试过,不过无锡北辰的我实际应用多例,最多的是组态王同时联机17台BcNet !_FX,反正目前为止还没有损坏...



您可以试试我家的   172041157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