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动态称重分选机案例

楼主(2023-04-29):
威纶通触摸屏与称重仪表和三菱变频器进行通讯和配方制作

网友A:
什么型号称重仪?什么型号变频器?你一个信息都没有,说明书也不上传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型号称重仪?什么型号变频器?你一个信息都没有,说明书也不上传一个……...



weighing controller 900系列称重仪,FR-D740-2.2K-CHT三菱变频器,MT8102IQ威纶触摸屏

网友A:
威纶通和三菱变频器的简单,你的称重仪都没说明书……

网友B:
建议重新选型,称重仪表最好带通讯或者模拟量,再和PLC之间做交互。这边做的称重计量也是这么做的,实现难度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