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与OMRON CP2E 网络通信

楼主(2023-04-29):
组态王与OMRON CP2E 网络通信 通信地址:192.168.250.1:8:0:9600:0  .....TCP 通信不上。

用组态王设备测试CIO100.00  质量戳192 时间戳也正常,但没数据不对。请问有人碰到这种情况没有。组态王6.60

网友A:
参考这个视频解决你的问题,组态王和CP系列网络通信,都是一样的:

组态王组态软件如何控制欧姆龙CP1H-E系列PLC视频教程

组态王组态软件做客户端、欧姆龙CP1H-E系列PLC做服务器,视频讲解了组态王组态和欧姆龙CP1H-E程序编制,最终实现组态王组态软件对欧姆龙CP1H-E系列PLC数字量输入、数字量输出和寄存器进行读写操作。

https://www.ixigua.com/6990156192366461447?utm_source=xiguastud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