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维纶屏带2欧姆龙CP1H通讯问题

楼主(2023-04-29):
维纶MT6071IE单独和2个欧姆龙CP1H485通信没问题,用一屏带2机的方法,2个PLC并联接到屏的COM2 1.2脚,CF11指示灯由频闪变成间歇闪,同时屏上显示不能和PLC通信,搞了一天也不行,用了双绞线,求教各位大神什么原因?

网友A:
为什么要这么玩呢??

MT6071IE应该同时有232和485(COM1、COM2);你大可以一个PLC接232通信,另一个接485,这样也不要考虑冲突问题,而且各自都是独立通道,欧姆龙的232扩展跟485扩展一样价格啊

网友A:
MT6071IE这个型号,我在EBPRO和EB8000、还有现在威纶触摸屏官网均没有找到这个型号,真的确定有吗?

网友A:
威纶有很多款触摸屏,一个DB9插头里面同时包含232和485,你可以找改产品的通信接口资料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这么玩呢??MT6071IE应该同时有232和485(COM1、COM2);你大可以一个PLC接232通信,另一个接485,这样也不要考虑冲突问题,而且各自都是独立通道,欧姆龙的232扩展跟4...



有试过您说的,感觉1#PLC工作很好,2#PLC就闪烁很慢不通讯,现在的方案是看网上有介绍,特别是三菱plc和马达的变频器,但我试两个欧姆龙通信有冲突,明天再试试您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MT6071IE这个型号,我在EBPRO和EB8000、还有现在威纶触摸屏官网均没有找到这个型号,真的确定有吗?...



有的,外壳是灰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威纶有很多款触摸屏,一个DB9插头里面同时包含232和485,你可以找改产品的通信接口资料看一下...



有的,1.2 脚6.9脚分别接两个PLC一个通信另一个不行,我用两个PLC是想有8轴的脉冲,好设定参数

网友B:
2个PLC并联接到屏的COM2 1.2脚,三菱PLC经常这样用没有问题。是不是PLC通讯参数设置有问题?最好检查一下PLC的设置参数,站号什么的。

网友B:
另外MT6071IE也可以这样通讯,一个com口PLC 232通讯,另外一个com口和PLC 485通讯,触摸屏添加两个PLC即可。

网友C:
CP1W-CIF11设置为2线制,屏的485口肯定可以和2个PLC进行通信,PLC中设置好通信协议(hostlink)、站号设置不同,然后屏的通信参数和PLC一致即可。

网友D:
plc站号区分好

屏参数 plc参数对应上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E:
我感觉你两台PLC的通信地址是一样的,你关注一下这个,或者单独接慢闪那一台试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A:
MT6071IE这个型号,我在EBPRO和EB8000、还有现在威纶触摸屏官网均没有找到这个型号,真的确定有吗?...

有的,这个我在17年的时候用了差不多小100台,有两款还有个6071IP是没有网口的。

网友F:
你还是采纳楼上的建议,一个接232口,另一个接485口吧。人机界面一般只通讯一台设备,设置通讯時都设置通讯地址,昆仑的屏可以通讯多台,可以设置多个地址。你这种情况首先检查PLC站号、协议设置,再检查触摸屏端口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