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一个限定时间内模拟量从100到0的程序

楼主(2023-04-29):
需要一个限定时间内模拟量从100到0的程序

网友A:
是什么设备、用个斜率程序(三角波发生器)就可实现。

网友B:
可以说的再详细点吗?

网友A:
PLC可以斜波函数,插补指令来实现。温控器可以用其程序控制来实现。

网友C:
这个简单啊,比如模拟量输出标定量0-32767,对应你的0-100,一份就是327.67,输出100次,对应的时间就是100秒,你调时间把每一份的数字量算出来,然后累加输出即可,不过这中做法你每一份的精度会影响你的输出平滑度,就是类似于楼梯那样,你想整平滑一点的话就把时间拉长,越长越平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