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FP7 MEWTOCOL-COM以太网通信卡死

楼主(2023-05-02):
在使用下图指令和对位系统通信时偶尔卡死,错误代码6,有木有大神知道是什么情况,或者通过什么指令从新初始化一下端口,目前只能通过万能的断电重启PLC解决问题

网友A:
使用MEWTOCOL-DAT协议呢?

网友B:
FP_MODBUS_MASTER,这个指令不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MEWTOCOL-DAT协议呢?



上位机没有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FP_MODBUS_MASTER,这个指令不能用吗?



这个强大些,但用起来也麻烦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