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贴膜电机控制思路

楼主(2023-05-02):
如图,这是一款贴标签的设备,1为最初的一卷标签,2把有用的标签膜拽过去,在标签正好在图中间位置时停下,标签工具下压粘贴标签,3号卷底膜或者说离型纸。我想请大家帮忙的是,如何让标签正好停留在中间压标签的位置,要注意的是1号直径越来越小,2 3号直径越来越大。

楼主:
可能膜上没有什么   那么只要每次走固定距离就行

网友A:
知道磁带录音机的走带原理吗?这个跟它一样。

收、放卷轮采用伺服(或变频器)做张力控制,保持带的张力,走带速度恒定,由一根主轴和靠在主轴上的胶轮实现。

网友B:
比录音机麻烦的地方:至少还要有一个压紧的从动测量轮,实测标签膜的移动距离,这比靠靠驱动辊“定长”要靠谱一点。一个检测标签位置的色标传感器,否则无法应对标签位置错漏。

网友C:
没看明白是贴标签还是贴膜,是标签就加个测标传感,走完单个就停,1做成带可调刹车的料盘,2做主动牵引轴,3做成皮带摩擦传动轴,3的速比要大于2,1料盘的刹车力度要大于3的摩擦力。这样就可以避免料卷的直径误差了,贴膜的话,如果膜有固定位置可检测就做成同上所说,如果膜没有固定检测点,就加个编码器测量走长度。

网友D:
这个,芯片行业的覆膜机要求贴合紧密,切割的废料不能断连方便后面卷绕回收,距离调整都是微米级

网友E:
分享一下之前做过的设备技术方案,料轴都做张力,原料轴做放卷,回收料做收卷,张力部分的选用普通调速张力电机就行;加一个牵引的伺服或者步进电机,使用胶辊做定长牵引

网友D:
这个精度要求高的收放卷都是伺服力矩控制,切割电机下压是力矩+位置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