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伺服高速运转情况下,定位不准是为什么?

楼主(2023-05-04):
定位不准与电有关的主要原因包括:

1、要求起动初速度过高,超过电机极限起动频率,或者加速度太大,造成“丢步;

2、电机马达的功率达不到系统的要求;

3、驱动器工作过程遭受千扰;

4、控制系统的控制器产生误动作;

5、换向时丢脉冲,单向运行定位准确,换向后定位出现偏差,并虽换向次数的增加其偏差积就越明显;

6、软件存在设计缺陷;

7、使用同步带的场合,软件补偿太多或太少。

其它查找机械原因也能引起。

 简单说明几个原因,希望有所帮助。

网友A:
机械伺服在高速运转时,由于机床和工件的惯性力,以及切削力等因素的影响,容易出现定位误差。此外,机械误差、电气误差、编码器误差等因素也会对定位精度产生影响。针对这种情况,可以通过提高机床的刚性和稳定性、调整控制系统的参数、提高编码器的精度等手段来降低定位误差。

网友B:
一般都是功率和刚性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