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频率Hz转换成mm/s

楼主(2023-05-04):
变频器的频率Hz转换成mm/s,请实例说明,谢谢

网友A:
电机频率与转速的关系可以用公式n = 60 f / p表示。

n—电机转速(转/分)

60—每分钟(秒)

f—电源频率(赫兹)

P—电机旋转磁场的极对数

转速搞定了,别的就不难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机频率与转速的关系可以用公式n = 60 f / p表示。n—电机转速(转/分) 60—每分钟(秒)f—电源频率(赫兹)P—电机旋转磁场的极对数转速搞定了,别的就不难了...



学习了,感谢、

网友C:
测量出电机的轮外周長,按2楼给的参数, 计算,计算会吧!? 公式,套公式会吧!? 比如,一台电动机,4极,50Hz频率运行,转差率3.87%电机 转速1440/每分钟,=24/每秒 测量轮周長,假设是轮直径200mm 那么 50Hz频率就是628×24=15072mm每秒 15072÷50=301.44mm每秒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量出电机的轮外周長,按2楼给的参数, 计算,计算会吧!? 公式,套公式会吧!? 比如,一台电动机,4极,50Hz频率运行,转差率3.87%电机 转速1440/每分钟,=24/每秒 测量轮周...



你好,1. 转差率3.87%如何得来?

          2. 50Hz对应的转速1440,如何得来

网友D:
不是这样算的。

      变频器驱动电机,通过机械传动才能产生你要的位移。没有机械传动数据怎么算?没有电机额定转速怎么算?

      粗略计算:要知道电机转动一转产生的位移,乘电机每赫兹转数,得出每赫兹的位移。

网友C:
引用 楼主:
"終極無電04"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对内容: 【测量出电机的轮外周長,按2楼给的参数, 计算,计算会吧!? 公式,套公式会吧!? 比如,一台电动机,4极,50Hz频率运行,转差率...



①转差率不用介意了,用于三相异步电动机的固定参数。

②1440转速是举例对应的三相异步电动机,4极,50Hz,转差率得出来的异步转速,有的电机可能是1460转或1450转,这个在电动机铭牌上有标注是多少转速。

网友E:
已知皮带轮直径,Π*d=C,C/60=mm/s.

网友E:
引用 网友E:
已知皮带轮直径,Π*d=C,C/60=mm/s.



单位时间内转动圈数求出总距离,除以单位时间得出速度。

网友C:
引用 网友E:
"gk2017" 的回复,发表在7楼        对内容: 【已知皮带轮直径,Π*d=C,C/60=mm/s.】进行回复:        ------------------------------...



还要对应的频率~~~~~~···

网友F:
没有这么复杂,我们厂里的设备修改变频器参数即可,比如原来显示27.50,修改参数后显示2.75,测速仪测的结果也是2.75,单位是米

网友G:
你直接用线性比利试试呢 假设  0-100HZ 对于0-7000r/min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你直接用线性比利试试呢 假设  0-100HZ 对于0-7000r/min...

x        -----------------------------------------------------------------

这个方法直接有效,多测几个点,找出比率,直接套用

计算太麻烦了,电机参数,轮子大小,减速机减速比,算个头大

网友I(2023-07-20):
变频器不是可以读取出转速嘛,然后乘以转矩不就可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