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TE10T的设置

楼主(2023-05-04):
微信图片_20230504214037.jpg请问,这个模块如何设置?用什么软件?

楼主:
积分不够,见谅见谅

楼主:
大致说一下系统构成

触摸屏 --- PLC---- DTE10T 温度模块

现在的现象是,触摸屏上六路温度的设定值、实际值都显示为0。温度模块上ERR红灯亮。

请教了:一这种的设定值保存不是在PLC或者是在屏上,而是在DTE10T里?否则不应该设定值也显示为0

             二应该可以断定DTE主板坏,六块小板有可能是好的?

楼主:
刚才去看过,还能加热。一直在加热,可控硅的输入指示灯一直亮不闪烁。正常情况的话,应该在温度快达到时有闪烁

网友A:
自带PID调节的热电偶输入主机

这里有份手册,你可以参考一下:http://www.gkwo.net/wenku/show-58135.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带PID调节的热电偶输入主机这里有份手册,你可以参考一下:http://www.gkwo.net/wenku/show-58135.html...



先谢过

网友B:
用这个软件,台达网官下载,轻松搞定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致说一下系统构成触摸屏 --- PLC---- DTE10T 温度模块现在的现象是,触摸屏上六路温度的设定值、实际值都显示为0。温度模块上ERR红灯亮。请教了:一这种的设定值保存不是在PLC或者是在...



台达网官搜DTE-CHS,下载这个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电工老三"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大致说一下系统构成触摸屏 --- PLC---- DTE10T 温度模块现在的现象是,触摸屏上六路温度的设定值、实际值都显示为0。温度模块...



感谢!软件下了,也进去了。在电脑上温度有显示 的。现在更困惑了,是温度模块不好还是触摸屏不好搞不清楚了?因为变频器的实时速度也显示为0,实际是变频器在运行,传送带在转。现在开始怀疑屏程序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这个软件,台达网官下载,轻松搞定



不轻松,还要DTC。不是新的设置,先要读出旧的设置。感谢哥们热情相助

楼主:
PLC和温度模块的通讯参数不一样。PLC实际在用的是485口,这个参数是COM口侦测到的。是不是用485口侦测到的通信参数 和COM口侦测到的不一样?

网友C:
这个软件怎么用的,有说明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软件怎么用的,有说明书吗?



 哪 个软件?

楼主:
向大家回报 一下,请人家搞好的,说是HMI内部问题

感谢诸位的热情相助!

刚才有位问软件的,DTE么?说明书王老师有给链接,可查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