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与伺服modbus通讯控制八轴,如何选型?

楼主(2023-05-05):
有没有有经验的兄弟,说一下大概需要什么型号,modbus通讯,网线连接那种,需不需要运动控制器。

编程的时候,三菱的plc有没有内置的飞剪,追剪程序,谢谢指点!

网友A:
可以采用FX-5U的主机,自带4轴脉冲,支持MODBUS_TCP,如果需要运动功能、飞剪跟追剪的功能需要用到电子凸轮,可增加FX5-40SSC模块(需配合支持三菱SSCNET-III总线伺服使用)。

网友B:
要说通讯 三菱PLC不是强项

网友C:
伺服modbus通讯控制八轴????

这个通信延迟你可以承受吗???

三菱我们都是光纤通信或者网线通信,就连CC-LINK远程都不用——太慢

伺服modbus通讯而且是8轴,自己看着办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伺服modbus通讯控制八轴????这个通信延迟你可以承受吗???三菱我们都是光纤通信或者网线通信,就连CC-LINK远程都不用——太慢伺服modbus通讯而且是8轴,自己看着办吧...



老铁,这个速度很慢吗?我们想做到不丢脉冲,用那种plc y口输出的,不是会有丢脉冲的情况吗?他们说modebus直接发送的脉冲数线伺服?你说的网线通讯,用的什么协议呢,不是modbus?请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采用FX-5U的主机,自带4轴脉冲,支持MODBUS_TCP,如果需要运动功能、飞剪跟追剪的功能需要用到电子凸轮,可增加FX5-40SSC模块(需配合支持三菱SSCNET-III总线伺服使用)。...



老板,这种可以用网线的那种连接方式去控制伺服吗?如果是网线那种连接方式,是用的什么协议?

网友D:
Modbus通讯控制8轴,这延迟你可以忍受?还是走总线通信吧

网友E:
通信控制还要飞剪,直接西门子1500走总线,没啥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性金哥"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可以采用FX-5U的主机,自带4轴脉冲,支持MODBUS_TCP,如果需要运动功能、飞剪跟追剪的功能需要用到电子凸轮,可增加FX5-40SSC...



CC-LINK BASIC总线,但这种只适合用在点对点控制。复杂的运动控制,还是采用光纤SSCNET-III总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flashgg" 的回复,发表在5楼        对内容: 【"性金哥"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可以采用FX-5U的主机,自带4轴脉冲,支持MODBUS_TCP,如果需要运...



谢谢老铁的解答,FX5-40SSC我看这个可以控制四轴,如果用光纤连接那种形式,本身fx5u的plc上无法实现运动控制模块的功能是不,那我想控制八轴的话,采购时需要采购可以控制八轴的FX5-80SSC,是这样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