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smart 自由口通讯

楼主(2023-05-05):
两种不同型号的设备共用一个RS485口 轮询进行自由口通讯可以实现吗?要求实现可读可写

楼主:
PLC型号是200SMART  ST20

网友A:
共用?不是一主多从?要知道你这一个485线路,只能有一个主站,不然就是广播形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共用?不是一主多从?要知道你这一个485线路,只能有一个主站,不然就是广播形式...



这个自由口也能实现一主多从吗

网友B(2023-07-22):
可以轮询

网友C(2024-10-19):
可以 提供案例

网友D:
最好不要这样搞,要么你用485转PN的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