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浮点数应算

楼主(2023-05-06):
欧姆龙PLC用485通讯读到数据单位是PSI

假如读到数据是955

查了1PSI等于0.06895Bar

现在用浮点数×不能输入0.06895,

请各位师傅指导下有没有比较好的办法,

不行只能全部先转浮点数,×整数后在除了

网友A:
1、对于可以直接赋值的机型,请注意输入浮点数时候必须带符号。

2、对于无法直接输入浮点数的机型,请使用寄存器代替,注意浮点数需要占用2个寄存器,然后在内存监控中修改,修改完毕后将PLC的状态转为RUN。

HAVE FUN!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对于可以直接赋值的机型,请注意输入浮点数时候必须带符号。2、对于无法直接输入浮点数的机型,请使用寄存器代替,注意浮点数需要占用2个寄存器,然后在内存监控中修改,修改完毕后将PLC的状态转为RUN。...

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