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天向上!欧姆龙

楼主(2023-05-06):
欧姆龙PLC现在学什么型号的,请教一下大神们!谢谢!
此帖发自小程序

网友A:
无经验的可以任意选择。有日系经验且不差钱的上CJ,有欧系经验且不差钱的上NJ,有日系经验且差钱的上CP,有欧系经验且差钱的上NP。

脑子非常好的直接用软件模拟器就可以了。

HAVE FUN!

网友B:
CP1E 1L 1H 2E这些是比较常用的小型机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