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继电器都怎么用

楼主(2023-05-06):
对安全继电器不太会用

刚看到一个电路图是这样用的,每个光幕连接一个安全继电器,几个安全继电器串联,给伺服提供24V供电,也就是说安全继电器出现问题伺服的24V就断掉了,那么有如下问题请大家帮指点一下:

  1. 所有伺服断掉24V 电机就会停止运行吗?

  2. 有没有其他使用方法?

  3. 像皮尔兹这种主触点电流一般最小多大

  4. 主触点最大电压可以接多少V

网友A:
一般来说,24V是伺服的控制电源,正规做法应该是切断伺服主电源而不是控制电源(除非就是24V的伺服,不过24V主电源伺服一般功率较小)!!  这种安全继电器控制伺服驱动器控制电源的做法,肯定属于中国某些非标设计人员首创

皮尔兹安全继电器,其主触点电流一般是AC250V 5A或者DC24V 4A;所以:安全继电器基本不直接控制负载,一般都是控制主电源回路的接触器!!

网友B:
一个触点,控制一个线圈而已,电流1A撑死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个触点,控制一个线圈而已,电流1A撑死了



别误导别人,安全继电器多数时候用的是双回路。1个安全继电器价格顶 10个普通继电器以上。

网友D:
安全继电器应该是双回路的,两个回路串联才通。其他功能要看具体继电器型号,安全继电器我用过的菲尼克斯的主触点再10A ,你要先确定你用的继电器是安全继电器,颜色为黄色模块

网友E:
可以参考这篇文章,不建议使用普通继电器搭建的电路代替安全继电器,因为安全继电器所选用的器件都是经过安全方面的选型的,普通继电器可能没这方面功能。用普通继电器搭建安全继电器的实际电路,对于学习安全继电器的工作原理来说,还是有意义的

网友F:
如西门子V90伺服  有安全回路  启用安全回路功能 将安全继电器输出 接在安全回路上 伺服的安全回路断开    伺服停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如西门子V90伺服  有安全回路  启用安全回路功能 将安全继电器输出 接在安全回路上 伺服的安全回路断开    伺服停机...



那叫STO

网友G:
就是一个安全控制吧,和安全门作用类似。

网友H:
除了客户指定必须要,安全继电器都很少用,回路搞得很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