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第一季度考试题

楼主(2023-05-07):
第一季度考试题  A卷)

单位:            姓名:           成绩:

一、填空题  (每空1分,共50分)

1.为增强母线散热条件和减少          的影响,宜采用厚度较小的矩形母线。

2.正常供电时,在线式UPS装置供电电源经整流滤波后,分为两个回路同时工作,其一经由充电回路对          充电,其二作为             的输入。

3.指针式仪表工作时主要产生           力矩、           力矩和阻尼力矩。

4.巡视6kV电气设备时,人体与带电导体的最小安全距离为        米。

5.电力系统中的大多数负载是          负载,如电动机、变压器,这类负载的功率因数都较低。

6.变频器调速系统能提高设备的调速性能,            电能消耗。

7.绝缘子的作用是用来支持和固定带电导体,并与地或带电导体之间

8.为了提高被测量的精度,在选用仪表时,要尽可能使           在仪表满度值的

9.一台三相异步电动机,其铭牌上标明额定电压为 220/380V,其接法应是

10.为了消除真空断路器           的危害,在开关柜每组真空断路器下侧加装氧化锌压敏电阻。

11.桥式起重机设立零位保护的目的是防止当控制器的            不在零位,电源断电后又重新送电时,电动机起动而发生事故。

12.热继电器是利用          不同的双金属片,在受热后发生弯曲的特性来断开控制回路的。

13.电缆故障分为低阻故障、高阻故障和            故障。

14.高压电动机做耐压试验前应先进行              测试。

15.电动机绝缘处理工艺主要包括                                   三个过程。

16.变频器外接频率给定信号主要有两种给定方式,一种是       信号,另一种是       信号。实际应用时,可任选其中的一种频率给定方式。

17.电缆终端头接地线焊点处于零序电流互感器以上的应              再接地。

18.为了更好的判断绝缘是否受潮,可采用较长时间的               比值进行衡量,称为绝缘的极化指数,表示为

19.变压器分接开关接触不良,会使三相绕组的              不平衡。

20.交流接触器常用双断口灭弧、           灭弧、纵缝灭弧等。

21.在功率因数较低的情况下,变电所并联电力电容器后,上一级线路的电流将变

22.在调试交流接触器触头时,要考虑弹片是否灵活,接触面是否紧密,其接触面应大于          ,线接触应大于全线长度的

23.变电所和高大建筑物所安装的避雷针,就是利用           原理而设置的。

24.绝缘材料的绝缘电阻是加于绝缘的                          之比。

25.为防止绝缘油加速劣化,自然循环变压器上层油温一般不超过           ℃。

26.如果发生误操作,已带负荷拉开一半隔离开关时,则应(         )。

27.带电设备着火时应使用                                         灭火器,不得使用             灭火。

28.三相交流电:由三个                                      的交流电路组成的电力系统,叫三相交流电。

29.如果地面上水平距离为          的两点之间有电位差,当人体两脚接触该两点,则在人体上将承受电压,此电压称为

30.高压断路器或隔离开关的拉合操作术语应是

31.在阻、容、感串联电路中,只有            是消耗电能,而电感和电容只是进行能量

32.高压设备发生接地故障时,人体接地点的安全距离:室内应大于           ,室外应大于

二、判断题  (每题1分,共10分)

1.电流互感器的一次电流取决于二次电流,二次电流变大,一次电流也变大。(

2.高电位用“1”表示,低电位用“0”表示,称为正逻辑。(   )

3.对低压并联电容器组的自动投切装置要求具有“先投先切,后投后切”的逻辑功能。(   )

4.变压器的额定容量是指变压器输出的视在功率。(

5.电源相(火)线可直接接入灯具,而开关可控制地线。(

6.电器设备功率大,功率因数当然就大。(

7.用万用表测得交流的数值是平均数。(

8.交流电流表和电压表所指示的都是有效值。(

9.电流互感器的一次电流取决于二次电流,二次电流变大,一次电流也变大。(

10.高电位用“1”表示,低电位用“0”表示,称为正逻辑。(   )

三、选择题  (每题1分,共10分)

1.在正弦交流电路中,流过纯电感线圈的电流与它两端的电压在相位上(

 A、同相     B、超前900     C、滞后900      D、反相

2.正弦交流电的有效值(  )。

A、在正半周不变化,负半周变化  B、在正半周变化,在负半周不变化

C、不随交流电的变化而变化    D、不能确定

3.在正弦交流电路中,流过纯电容的电流与它两端的电压在相位上是(    )。

A、同相     B、超前900     C、滞后900      D、反相

4.电工钳、电工刀、螺钉旋具属于(   )。

A、电工基本安全工具        B、电工辅助安全工具

C、电工基本工具            D、一般防护安全用具

5.兆欧表的额定转速为(    r/min。

A、80     B、100     C、120     D、150

6.下列不是煤气特性的是(

A.易中毒   B.易燃烧   C.易泄漏   D.易爆炸

7.直径小于或等于(    mm的煤气管道着火,可直接关闭煤气阀门灭火。

A、100               B、200            C、300

8.工作接地的接地电阻一般不应超过(

 A. 4Ω          B.5Ω         C.10Ω

9.15. 接地装置的水平接地体一般采用(

A.角钢或钢管    B.圆钢或扁钢    C.圆钢或钢管   D.角钢或扁钢

10. 电气设备的巡视一般均由(  )进行。

  A.1人          B.2人           C.3人          D.多人

四、简答题 (每题6分,共30分)

1.什么是跨步电压?

2.什么是三相交流电

3.为了却保电动机正常而安全运行,电动机应具有哪些综合保护措施?

4.母线的相序排列及涂漆颜色是怎样规定的?

5.一般高处作业分为几个等级、每个等级的具体划分?

网友A:
虽然干了十几年,但是感觉想做及格分都难

网友B:
闭卷答题半小时。看看对了多少?手头资料全有,没看啊!

网友B:
第一季度考试题  A)

单位:            姓名:           成绩:

一、填空题  (每空1分,共50分)

1.为增强母线散热条件和减少          的影响,宜采用厚度较小的矩形母线。

2.正常供电时,在线式UPS装置供电电源经整流滤波后,分为两个回路同时工作,其一经由充电回路对 蓄电池 充电,其二作为 逆变电源 的输入。

3.指针式仪表工作时主要产生 指针 力矩、 感应反电势 力矩和阻尼力矩。

4.巡视6kV电气设备时,人体与带电导体的最小安全距离为   1     米。

5.电力系统中的大多数负载是 感性     负载,如电动机、变压器,这类负载的功率因数都较低。

6.变频器调速系统能提高设备的调速性能, 降低    电能消耗。

7.绝缘子的作用是用来支持和固定带电导体,并与地或带电导体之间 绝缘

8.为了提高被测量的精度,在选用仪表时,要尽可能使 被测量值   在仪表满度值的 1/2—2/3

9.一台三相异步电动机,其铭牌上标明额定电压为 220/380V,其接法应是 Y/Δ

10.为了消除真空断路器 过电压 的危害,在开关柜每组真空断路器下侧加装氧化锌压敏电阻。

11.桥式起重机设立零位保护的目的是防止当控制器的            不在零位,电源断电后又重新送电时,电动机起动而发生事故。

12.热继电器是利用 热膨胀系数  不同的双金属片,在受热后发生弯曲的特性来断开控制回路的。

13.电缆故障分为低阻故障、高阻故障和 断开    故障。

14.高压电动机做耐压试验前应先进行 绝缘 测试。

15.电动机绝缘处理工艺主要包括 浸漆     烘干   绝缘测量  三个过程。

16.变频器外接频率给定信号主要有两种给定方式,一种是 模拟  信号,另一种是 通讯编码  信号。实际应用时,可任选其中的一种频率给定方式。

17.电缆终端头接地线焊点处于零序电流互感器以上的应   再接地。

18.为了更好的判断绝缘是否受潮,可采用较长时间的        比值进行衡量,称为绝缘的极化指数,表示为

19.变压器分接开关接触不良,会使三相绕组的 电压   不平衡。

20.交流接触器常用双断口灭弧、 灭弧栅  灭弧、纵缝灭弧等。

21.在功率因数较低的情况下,变电所并联电力电容器后,上一级线路的电流将变

22.在调试交流接触器触头时,要考虑弹片是否灵活,接触面是否紧密,其接触面应大于          ,线接触应大于全线长度的

23.变电所和高大建筑物所安装的避雷针,就是利用           原理而设置的。

24.绝缘材料的绝缘电阻是加于绝缘的                          之比。

25.为防止绝缘油加速劣化,自然循环变压器上层油温一般不超过 80  ℃。

26.如果发生误操作,已带负荷拉开一半隔离开关时,则应(         )。

27.带电设备着火时应使用 干粉   四氯化碳   二氧化碳   灭火器,不得使用 泡沫 和水   灭火。

28.三相交流电:由三个 频率相同  有效值相等  相位相差120° 的交流电路组成的电力系统,叫三相交流电。

29.如果地面上水平距离为    1  的两点之间有电位差,当人体两脚接触该两点,则在人体上将承受电压,此电压称为 跨步电压

30.高压断路器或隔离开关的拉合操作术语应是 停电    送电

31.在阻、容、感串联电路中,只有 电阻  是消耗电能,而电感和电容只是进行能量 交换

32.高压设备发生接地故障时,人体接地点的安全距离:室内应大于           ,室外应大于

二、判断题  (每题1分,共10分)

1.电流互感器的一次电流取决于二次电流,二次电流变大,一次电流也变大。( X

2.高电位用“1”表示,低电位用“0”表示,称为正逻辑。(  V

3.对低压并联电容器组的自动投切装置要求具有“先投先切,后投后切”的逻辑功能。( X

4.变压器的额定容量是指变压器输出的视在功率。(X

5.电源相(火)线可直接接入灯具,而开关可控制地线。( X

6.电器设备功率大,功率因数当然就大。( X

7.用万用表测得交流的数值是平均数。( X

8.交流电流表和电压表所指示的都是有效值。( V

9.电流互感器的一次电流取决于二次电流,二次电流变大,一次电流也变大。( X

10.高电位用“1”表示,低电位用“0”表示,称为正逻辑。( V

三、选择题  (每题1分,共10分)

1.在正弦交流电路中,流过纯电感线圈的电流与它两端的电压在相位上( C

 A、同相     B、超前900     C、滞后900      D、反相

2.正弦交流电的有效值(C  )。

A、在正半周不变化,负半周变化  B、在正半周变化,在负半周不变化

C、不随交流电的变化而变化    D、不能确定

3.在正弦交流电路中,流过纯电容的电流与它两端的电压在相位上是(  B  )。

A、同相     B、超前900     C、滞后900      D、反相

4.电工钳、电工刀、螺钉旋具属于( C  )。

A、电工基本安全工具        B、电工辅助安全工具

C、电工基本工具            D、一般防护安全用具

5.兆欧表的额定转速为(  C  r/min

A80     B100     C120     D150

6.下列不是煤气特性的是( C  )。

A.易中毒   B.易燃烧   C.易泄漏   D.易爆炸

7.直径小于或等于(  A  mm的煤气管道着火,可直接关闭煤气阀门灭火。

A100               B200            C300

8.工作接地的接地电阻一般不应超过( 4

 A. 4Ω          B.5Ω         C.10Ω

9.15. 接地装置的水平接地体一般采用(D

A.角钢或钢管    B.圆钢或扁钢    C.圆钢或钢管   D.角钢或扁钢

10. 电气设备的巡视一般均由( B )进行。

  A1          B.2           C.3          D.多人

四、简答题 (每题6分,共30分)

1.什么是跨步电压?

 供电线路发生接地故障,接地点周围的电压分布。

2.什么是三相交流电?

 有效值相同、频率相同、相位相差120°的电源。

3.为了却保电动机正常而安全运行,电动机应具有哪些综合保护措施?

 过电流保护、缺相保护、过压保护

4.母线的相序排列及涂漆颜色是怎样规定的?

ABC相采用黄绿红

网友C:
1.为增强母线散热条件和减少          的影响,宜采用厚度较小的矩形母线。

2.正常供电时,在线式UPS装置供电电源经整流滤波后,分为两个回路同时工作,其一经由充电回路对    电池      充电,其二作为       逆变      的输入。

3.指针式仪表工作时主要产生           力矩、           力矩和阻尼力矩。

4.巡视6kV电气设备时,人体与带电导体的最小安全距离为    0.7    米。

5.电力系统中的大多数负载是   感性       负载,如电动机、变压器,这类负载的功率因数都较低。

6.变频器调速系统能提高设备的调速性能,  减少          电能消耗。

7.绝缘子的作用是用来支持和固定带电导体,并与地或带电导体之间    绝缘

8.为了提高被测量的精度,在选用仪表时,要尽可能使    被测量值       在仪表满度值的    三分之二

9.一台三相异步电动机,其铭牌上标明额定电压为 220/380V,其接法应是     角星

10.为了消除真空断路器     过电压      的危害,在开关柜每组真空断路器下侧加装氧化锌压敏电阻。

11.桥式起重机设立零位保护的目的是防止当控制器的    操作手柄        不在零位,电源断电后又重新送电时,电动机起动而发生事故。

5.一般高处作业分为几个等级、每个等级的具体划分?

网友C:
做了几道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