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标跟踪完,伺服电机会回退一点,不会顺畅,怎么解决.

楼主(2023-05-07):
请哪位高手帮忙分析分析,谢谢

网友A:
可能是伺服定位方面的事。

我是猜的,占地等高手的,再加上能挣点分

还有就是注水,活跃论坛

网友B:
有可能是你色标传感器没设置好,有盲区

网友C:
不知道您这个系统在色标检测位置和实际停止位置的距离是多少,是不是留出了足够的减速距离?如果这方面没有问题,驱动辊有没有打滑?能不能排除张力问题?

网友D:
不知道,猜一波,加速度太大,超力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