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tcp通讯

楼主(2023-05-08):
仪表与串口调试软件能通讯与组态王无法通讯!求大神指点

此帖发自小程序

楼主:
没想明白,调试软件能读出来!组态王不能通讯,是不是组态王哪里设置没对啊?图片看不清楚,设置的地址是192.168.0.233:10001 1/50 对应的是ip加端口加设备地址!

网友A:
要么组态王通信驱动有问题,要么你参数设置有问题

楼主:
参数设置什么问题?帮忙斟酌一下,驱动的问题的话我怎么下载呢

网友B:
空格10001或者/10001试一下

楼主:
试了还是不得行,问了其他人不是驱动的问题!现在不知道问题在哪儿,求大神指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想明白,调试软件能读出来!组态王不能通讯,是不是组态王哪里设置没对啊?图片看不清楚,设置的地址是192.168.0.233:10001 1/50 对应的是ip加端口加设备地址!...

是给设备加了一个串口服务器吗?你用以太网调试助手能不能和串口服务器通信成功呢?能不能更新一下组态王驱动呢?

网友B:
modbus  TCP的话你有可能选错驱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