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挑选合适的远传模块

楼主(2023-05-08):
项目测试,领导让我选个远传模块,用来搭配PLC做一个远传的案例,在淘宝找了半天,有好多的品牌,描述也是各种都有,想请教一下各位,ZIGBEE,433M,2.4G哪种的适合远传(不超过2KM),主要就是数据的稳定性,然后就是哪个品牌的合适?还请各位推荐一下。

网友A:
4G的合适,在你设备安装的现场测一下三大运营商哪家信号稳定用哪家的网,品牌的话宏电,有人,四信等等的都可以,做了好多年了稳定及服务都没啥问题,你选的那三种网络制式只能算是无线,PLC一般都是DTU透传,也就是4G网关这一类的,通俗点讲就是模块自己可以插卡,独立上网的这种,你选的那三种都需要相关模块配合,后两种就是WiFi的意思,依赖于现场有路由器这种供网设备才行。2.4G可以是无线网桥这种局端互联的设备,看你的应用场景了,厂区内有无线网你选的那三种都可以,如果没有的话还是选独立上网的比较合适,而且4G比较稳定,案例也多。

网友B:
不超过2KM的话,没必要用4G,考虑用电台收发器吧

网友C:
淘宝的价格还是比较便宜的

稳定性自己实验吧

我们做一些物联网模块 及物联网平台

公有云平台是免费使用的

www.ytleader.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