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函数看不到求助

楼主(2023-05-09):
库里面定义了函数,但是为啥看不到呢?

网友A:
.h是头文件。

.C的才是函数源文件。

你这里面的是头件啊!头文件和源文件有啥区别自行百度!

按里说你这里就算是.h的头文件也应该可以看

唯一能解释通的是你是用的别人的文件  比如 信捷官方提供的 现成的算法 比如飞剪之类的!他提供这样的函数只是让你拿来用,具体的程序写法人家不愿意让你知道   你只可以用 不能看 也不能改!

说白了你这个文件是人家加密过的  只能使用 不能看里的内容

楼主:
好比加密文件,文件加密了不能看正常,但是文件本身也应该能看到的。现在的问题是:文件看不到,但是文件里面的内容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