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求助!菱PLC FX3U加了485BD板后,还能加4AD吗

楼主(2023-05-09):
如题请教高手们一个问题,万分感谢

三菱PLC FX3U加了485BD板后,还能加4AD吗?是直接插在485BD的接口上就行吗

网友A:
这个技术性回复里面有什么违规词汇?

网友A:
我实在服了现在工控网的所谓过滤规则,那些搞过滤规则的家伙,你们还能不能干点人类干的事情

网友B:
安装在PLC左侧的特殊功能模块必须通过功能扩展板连接,

因为PLC本体上没有侧面的通讯接口,需要加功能扩展板后才能插上。

网友C:
简要点:当然可以

网友D:
左侧有ADP模块

右侧有4AD模块

都可以加

网友E:
扩展了485BD后,右侧是还可以扩展AD\DA模块的

网友E:
类似5U这样的,3U也可以,仅供参考:

楼主:
谢谢大家了,应该是BD板加到左边,右边加AD或者DA

网友F(2023-12-15):
当然可以加了,就像232BD板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