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置案例丨PLC通过Modbus 485转Profinet网关连接日鼎伺服驱动器

楼主(2023-05-09):
本案例是用小疆智控有限公司生产的Modbus 485转Profinet网关连接日鼎伺服驱动器与PLC的配置案例,用到设备为西门子S7-1500PLC,Modbus 485转Profinet网关,伺服驱动器

拓扑图 小疆智控Modbus

1首先创建新项目文件

2、导入GSD 文件。将Modbus 485Profinet网关的GSD文件拷贝放到任意位置。打开博图,建立新项目。进入设备和网络,在选项中选择管理通用站描述文件,安装 GSD 文件;

3、搜索GSD文件存放文件夹,搜索到GSD后选择安装,等待安装成功;

4、安装GSD成功后,打开硬件目录将安装好的GSD文件添加到组态中,Modbus 485Profinet网关和PLC还没有进行连接处在未分配状态;

5、点击未分配与PLC进行连接后就可以对Modbus 485Profinet网关的属性进行参数的设定;

6Modbus 485Profinet网关属性,修改Modbus 485Profinet网关的IP地址和PROFINET设备名称;

7、添加需要的输入(inptu)、输出(output)字节数,添加字节数根据需求进行添加;

8、根据下图所示,设置好参数后就可以下载并装载到PLC

9、打开配置软件Gateway Configuration Studio

10、点击新建,选择设备为PN2MRM3

11、配置软件中的IP地址与博图Modbus 485Profinet网关组态中的IP地址必须要一致;

12、配置软件中的PROFINET与博图Modbus 485Profinet网关组态必须要一致;

13、根据设备说明对波特率、字宽(数据位选择)、奇偶校验等参数进行配置;

14、设置好从站的modbus地址,波特率,奇偶校验等485参数并和主站保持一致;

15、以图设备说明为例,设备说明中报文显示地址1,功能码03H,需要写入地址是1E(十进制30),寄存器数量12个;

16、设置从站地址为1,添加03功能码命令;

17、读取从地址00 1E(十进制30)开始的12个寄存器数据,写寄存器同理,以下图功能码为例;

18、如上图报文可知,以速度模式为例从站地址为1,功能码为06H(写单寄存器)寄存器地址为08 00(十进制2048)发送数据为0101h

19、写入十进制地址2048,配置完成所有需要的参数后进行下载,点击工具在点击通讯设置;

20、点击Search进入到下一界面后再点Search双击下方红框内IP及设备;

总结:在博图中打开监控表,当写命令内存映射地址为1500时候,对PLC中分配好的QW64写值0101h即可,当读命令内存映射地址为0时,起始地址30的共12个寄存器数据则会显示在PLC中的IW68-IW91地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