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葩国产SB AM03模块

楼主(2023-05-09):
大神直到一下这块奇葩国产SB AM03模块的使用方法,给个说明书也行!

网友A:
这做工有点粗糙,你直接看正版的手册参考吧,为了省钱后期问题估计多

网友B:
使用上应该不复杂,关键看地址映射是如何定义的。

帮你排除一下:不是艾莫迅,不是工贝,不是高迈德,不是西威德……

楼主:
可以显示模块,就是不知道寄存器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刚买过一个学习一下,是高买德的,方法如图



按照这个设置还是不行